第五期-架空线路三维数字模型

楼主(2016-09-08):
经过一段时间和业主的交流,发现在电路巡检方面必须要检测的一些指标,比如地面植物与杆塔,输电线的距离。这一个数据每个月都在变化,数据需要跟得上。传统的人工巡查方式需要每条线路都巡查一边,人力投入比较大。近期我们利用倾斜摄影,激光雷扫描,可以很高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巡检视频

网友:
这什么软件?

网友A:
恕我直言,线路运行讲究的是及时性,如果楼主的技术是实时的,那是非常牛的。如果是需要采集数据,后期处理,再分析。树木在生长季一个周能长多高,两个周能长多高,甚至更超过2周还没出成果,那这项技术就需要再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线路运行讲究的是及时性,如果楼主的技术是实时的,那是非常牛的。如果是需要采集数据,后期处理 ...

试试采集是一个趋势,做到定期巡检,根据作物生长周期来

网友:
貌似是多轴载机

网友B:
直接出三维什么软件?

网友:
这个可以的,按照线路树木种类划分,树木也有生长速度的快慢,按照一个月一巡,再进行推算,可以决定下一个月的树木砍伐量了。一个月内树木的生长速度都是有数据记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出三维什么软件?

smart 3d

网友:
楼主用SMART 3D是快速建模,还是精细建模?把激光扫描的点云构筑的杆塔和导线的模型导入到SMART 3D的模型中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