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450NAZA的飞控AT9的控!没上过天求带飞

楼主(2016-09-08):
本人西安的!在西安西高新!有哪位机友离得近可以找我周末一起飞!新机还没有上过天!

我的450

我的450

我的450

我的450

展会

展会

展会

展会

展会

展会

展会

展会

网友A:
又不是固定翼,这个东西还用带吗。慢慢悬慢慢飞呗。NAZA没用过,怎么样啊。改天我也再装过F450,还有块APM。飞固定翼才是找人带,我没找到,找块三轴自控也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固定翼,这个东西还用带吗。慢慢悬慢慢飞呗。NAZA没用过,怎么样啊。改天我也再装过F450,还有块APM ...

不会就要找人学习!

网友B(2016-11-05):
飞控放上面??电池放中间???看的我一脸懵逼  我还是太年轻了

网友(2017-01-12):
引用 网友B:
飞控放上面??电池放中间???看的我一脸懵逼  我还是太年轻了

我的也是这么放的,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C:
只要在调参里面确认电机没错,能解锁,就什么问题都没有,给油起飞即可。至于感度什么的,F450有标准的,对着填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在调参里面确认电机没错,能解锁,就什么问题都没有,给油起飞即可。至于感度什么的,F450有标准的,对 ...

求参数

网友:
不用求,打开调参软件,和飞控说明,上面就有

网友:
同西安,apm的f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