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京的精灵2带到甘肃飞不起来

楼主(2016-09-08):
八月中旬去了一趟青海、甘肃旅行,在张掖的农田里想航拍一把,结果精灵2无法解锁起飞,指南针校准了N多遍就是飞不起来,一度以为飞机出问题了。回南京后在家里试了一下,果断起飞。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当时连接电脑看看报警内容撒

网友A:
禁 飞区域,不能起飞,可以屏蔽GPS或者拔掉指南针模块用姿态模式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 飞区域,不能起飞,可以屏蔽GPS或者拔掉指南针模块用姿态模式飞。

不可能啊,大西北荒郊野岭的怎么可能设成禁 飞区域啊?

网友:
限高,甘肃海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大西北荒郊野岭的怎么可能设成禁 飞区域啊?

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甘肃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在新疆,大片的荒漠都是禁 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大西北荒郊野岭的怎么可能设成禁 飞区域啊?

新甘蒙三省交界地区和周边是国内最大的禁 飞区。

网友B:
国内军事禁 飞区域都是公开的。百度随便下一份Jappesen航图,啥版本无所谓,里面带框的都是军事禁 飞区。

网友:
这时候时候不限飞版本就起作用了。。嘿嘿。3.04精灵主控,要的联系我。。。

楼主:
昨天晚上连电脑用调参软件查看了一下,我的设置里限高和水平距离都是设的9999,不存在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军事禁 飞区域都是公开的。百度随便下一份Jappesen航图,啥版本无所谓,里面带框的都是军事禁 飞区。

杰普逊航图,这本书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