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地问个手动和半自稳的问题

楼主(2016-09-08):
看了各位大师的穿越,都是飞手动的,我也在练习,但手动总是飞不好,目前的水平只能用半自稳飞完赛道,手动的话第一个门就炸了弱弱地问一下,是否只有手动才能爽飞?才能飞得快?半自稳只能慢穿吗?手动怎么练才能突破呢?

网友A:
手动没楼主说的那么难吧,如果楼主之前接触过模型的话手动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没楼主说的那么难吧,如果楼主之前接触过模型的话手动应该可以的

没有飞过第一视觉

网友:
适应适应很快的

网友:
我在用CC3D飞  都是用半自稳飞的 把PID调好了  一样的跟手 祝你成功.......

网友B:
用的什么飞控?F3的手动比自稳还稳,慢慢练,找到手感就行

网友:
都有个过程的,练练就好,当时我也觉得挺难的,本来打算30个电攻下手动,最后10个电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练习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出来了。当时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别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飞控?F3的手动比自稳还稳,慢慢练,找到手感就行

naze32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e32

是bf固件吗?它的手感挺好的,不过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技术,多飞几次就好了

网友:
换个f3络  现在穿越机也没几样东西是有性价比的了  这f3飞控便是其中之一  90多元  值这个价 手感非常顺滑

网友:
我飞了几个月的自稳,也是一直不能突破自己,直到有一天。我把飞机飞高。然后又切了手动,就这样我就会手动了。飞高飞高。你就会了

网友:
多飞模拟器

网友:
感觉都能飞快 但是半自稳不能翻一半  这个就有点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