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张F3 EVO完美解决黑盒子调控读出太慢的问题

楼主(2016-09-08):
刚开始看到大神的黑盒子调PID帖子就用黑盒子调PID。  把8M的内存倒出来**要半小时。半小时。半小时。 刚开始还以为飞控坏了。这传输速度回到了二十年前。在外场根本耗不起。倒数据真是浪费生命啊!

本来想在网上买独立的SD卡模块,看着就蛮麻烦的。。后来发现,有带SD卡的F3飞控!还是原版的,并不是那些所谓工程师改动过的。果断买了一块,现在用黑盒子调整PID就方便太多了。如果放32SD卡差不多能保内这块飞控的一生。

(我买过一块是那些所谓的工程师专门为玩家设计的F3飞控。**坑惨我了。没有BB响接口,没有电压检测接口。这样的所谓工程师根本就是出来反人类的。)

黑盒子是现在调整PID最有效的手段。同时也为老手们继续升级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附黑盒子调控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网友:
不错哦。调参时候最痛苦的就是等待导黑盒子数据,为了缩短时间,每次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测试动作

网友A:
这款F3在哪家买的!楼主你就是纯属发图不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F3在哪家买的!楼主你就是纯属发图不留种!

淘宝搜 SP Racing F3  SD

我在那个2心的小店买的。价钱应该是最低了。不过要养成刀的习惯。

楼主:
淘宝搜 SP Racing F3  SD

我在那个2心的小店买的。价钱应该是最低了。小刀怡情,大刀健身。

网友B:
原版的?若是如此等我F3炸坏了我也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搜 SP Racing F3  SD

我在那个2心的小店买的。价钱应该是最低了。小刀怡情,大刀健身。{:1_34 ...

排针要自己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版的?若是如此等我F3炸坏了我也换

新装的一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针要自己焊的

F3都是要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搜 SP Racing F3  SD

我在那个2心的小店买的。价钱应该是最低了。不过要养成刀的习惯。{:1_34 ...

你用的什么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分电板

这台鸡。是带有XT60接头的那一种。电池线太短要调整位置,不大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台鸡。是带有XT60接头的那一种。电池线太短要调整位置,不大好用。

哦!分电板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分电板哪种好!

分电板好像没有哪种特别好用的。不要买价钱太低的。   一定要同时带5V  12V输出就好了。

楼主:
这个飞空,升级BF3.0之后,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D:
求助,这个evo飞控的接线图,我也买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我要用到sbus,led,和可编程led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这个evo飞控的接线图,我也买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接

qq?

楼主:
做了个图。免得以后还有其他人不会接。
这个图应该能看明白了吧,不懂再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了个图。免得以后还有其他人不会接。
这个图应该能看明白了吧,不懂再问!

顶一个,t1和r1不接电压回传是否还可以接o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t1和r1不接电压回传是否还可以接osd?

应该可以,不过我没有接OSD。T3那边好像好一点。

网友(2016-11-08):
楼主 我也买了块f3 evo 但是不能刷固件 其他都正常 cf能识别 就是一刷固件就显示失败 要不就刷写的进度条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空,升级BF3.0之后,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请问你是怎么刷的呀?我的能被cf识别 都正常 就是一刷固件就失败 bf也刷不了

网友:
楼主  我也有一个EVO  插上电脑照F3刷固件  可每次插上电脑就是不识别 装了BOOT驱动  再装COM驱动  再刷又没端口了  显示打开端口错误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请楼主指导一下  谢谢

楼主:
楼上两个可能是刷错固件了。刷EVO固件

网友(2017-08-28):
这个飞控支持超声波吗?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