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枪式遥控器如何接两颗电调。

楼主(2016-09-08):
如题想问下各位有没有尝试过枪式遥控器如何接两颗电调控制两颗马达实现坦克的运动。

遥控器:Futaba 4PL、4PX....

电调:好盈 EzRun Max5-v3 200A *2颗

马达:豹子无刷电机 LBP58110/2Y 最大170A 780KV*2颗

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要通过正反履带转向好像要加个控制板的,遥控器输出的油门信号和方向信号进行一个对电调,也就是履带的混控
光靠接收机的话好像是没法实现的

网友B:
可以的,需要几个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多元1个好盈v尾混控器,接上完事

枪式遥控器可以?还是你说的这个是板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需要几个混控

你好可否加你QQ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通过正反履带转向好像要加个控制板的,遥控器输出的油门信号和方向信号进行一个对电调,也就是履带的混控 ...

嗯   继续讨论  看看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