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MWC+gps搞死了

楼主(2016-09-08):
闲鱼上收了套MWC V2.6的板+GPS+声纳。。。。。MWC 规格如下   刷的2.3代码,启用的是     #define HK_MultiWii_SE_V2  // Hobbyking board with MPU6050 + HMC5883L + BMP085

Gps只启用了 。。。。。然后导航版启用了波特率和UBLOX这两行。。。

结果就是,各种搞不定 有时会有36个错误
有时又会有上万个错误,动一下杜绑线,还会有上万个错误 怎么调都都调不好了,所以不调了,扔个地方落灰吧,怪不当初好多老鸟让我直接上APM或PIX。再不济用NAZA也行啊,非要用MWC,。。。傻逼了。。。。

网友:
pix也头疼,,国内山寨的硬件水平太低,还是apm吧,稳定性好

网友:
拿来研究还好

楼主:
嗯,老X现在这套出了,和群里一模友换了一个APM玩玩,即然调不了,,就换APM玩玩。

网友:
MWC+GPS确实比较复杂,要看不少资料和教程,用各种软件调,最后定点效果一般般。
MWC还是不带GPS纯玩玩比较好,玩飞控调试,玩四轴特技不错。
要功能强,玩APM,要可靠和定点好,上NAZA。

嗯,顺便说一句,貌似现在基本没人玩开源软件和MWC了,穿越机也使用CC3D。

网友A:
1,自己不会玩,还赖人MWC。
2,328芯片的MWC,别玩GPS,必须要用I2C-GPS转接板,效果也不好。
3,想玩GPS,用2560芯片的MWC,可以直接连接串口GPS。

网友:
MWC搞好估计楼主要疯了。相当年我都调了大半年都没飞过。后来果断APM,好调多了。

网友(2017-05-14):
引用 网友A:
1,自己不会玩,还赖人MWC。
2,328芯片的MWC,别玩GPS,必须要用I2C-GPS转接板,效果也不好。
3,想 ...

可算有人知道了...我的是2560   crius all in one  v1.0 .....现在的gps  支持么...?随便一种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