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

楼主(2016-09-08):
删除

网友A:
应该叫什么:无副翼螺距量测器
如果有条件就直接上个数码的吧,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什么:无副翼螺距量测器
如果有条件就直接上个数码的吧,方便的多

用了N个数字的,不想用,还是机械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