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玩FPVFreerider需要加密狗吗

楼主(2016-09-08):
如题,frsky 是不是只需要一根usb线吗?还是需要买加密狗?

网友:
好像是微软的要。苹果的不要。

网友:
不需要,直接数据线就行

网友A:
不需要,开机后连接mini usb,电脑将识别为摇杆。

网友:
我是mac pro,不需要

网友B:
rider 和liftoff 都不需要 直接USB直接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rider 和liftoff 都不需要 直接USB直接插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