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用在植保,遥控水泵电子开关不知道插哪个通道了( ...
A2飞控用在植保,遥控水泵电子开关不知道插哪个通道了(用A2内置接收机的话)

楼主(2016-09-08):
A2飞控用在植保,遥控水泵电子开关不知道插哪个通道了(用A2内置接收机的话)

楼主:
调参软件和遥控器可以设置F1-4通道为6-7-8-9通道?
F1-4都可以还是?

网友A:
BUS设定没,如果用富特ba,就在主控上设, 别的天飞9之类的, 要有一个转发BUS,开关可以直接设在接收机上,这样在控上面设, 好用。

网友B(2016-11-29):
起落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