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戏水(潜水)玩具如何增大遥控距离

楼主(2016-09-08):
像这种戏水(潜水)玩具结构很合理、紧凑
就是遥控距离太近
大都3-5米
如何增大遥控距离

楼主:
能扩大至50米-100米就好了

网友A:
太小了,技术含量太高,

网友:
鱼儿对新鲜的非同类也蛮好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技术含量太高,

感觉不会有什么含量吧
俺提个思路:
是否现有设备基础上搞个“增距器”方中间当转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会有什么含量吧
俺提个思路:
是否现有设备基础上搞个“增距器”方中间当转发?

72mhz在水里3-5米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会有什么含量吧
俺提个思路:
是否现有设备基础上搞个“增距器”方中间当转发?

那么小你一般设备搞上去装不了,要微芯片

网友:
那么远了你看得见?

楼主:
模友给方案了
--- 不改原有设备的前提下
1、增加天线长度
2、增加电源电压

楼主:
天线对通连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一副好的天线可以让你用比别人低得多的发射功率
把信号送到同样远的地方,或者说,用同样的功率,
一副好天线可以把信号送到更远的地方.

天线的长短和波长成正比,所以和频率成反比,
频率越高,波长越短,天线也就可以做得越短。

一般设计天线的尺寸与天线工作频率的关系为:
天线长度=C/(2f)
其中C表示光速,f表示天线的工作频率。

天线工作频率指天线的共振频率,或中心频率。
每个天线都有一定的频率范围,称为带宽,在这
个范围内,天线阻抗最小,效率最高,这个范围
的中间最佳点即中心频率,驻波比最小,功耗最
小,信号最强。

楼主:
定向天线(Directional antenna)是指在某一个或某
几个特定方向上发射及接收电磁波特别强,而在其他的
方向上发射及接收电磁波则为零或极小的一种天线。
采用定向发射天线的目的是增加辐射功率的有效利用率,
增加保密性;采用定向接收天线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信号
强度增加抗干扰能力。

楼主:
看来是小玩具,其实有大学问啊

楼主:
业界有:“好机不如好天线,好天线不如好传播”一说。

楼主:
见一种用大师傅的“铁罩篱”做的

楼主:
对于增益天线工作原理较为通俗的说法就是:在现有天线
周围放置规则的金属抛物面,使天线位于抛物面的内反射焦点处,
通过电磁波反射在焦点处形成能量集中,从而增强电磁信号的收发,
实现在特定方向增强信号。
  制作简单的增益天线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比较规则的
金属抛物面和计算抛物面的焦点位置。金属抛物面并不
一定要求用金属板,也可以是网状、栅栏状金属材料。
焦点位置的确定需要根据所选抛物面的形状来计算。
  计算公式:F=D×D/16H (m)
  其中,D为抛物面的直径,H为抛物面的深度,单位为m。
  考虑到存在一定误差,因此可以用更简单的估算公式进
行计算,即F=0.3D~0.4D。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弄信号中继器或中继+转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弄信号中继器或中继+转换呢

这也是俺的想法做个转发的通用设备

网友(2016-11-26):
搞太远你可以看的见船吗??

网友C:
水下遥控可以用Arduino单片机接压电陶瓷发脉冲信号。比如频率256Hz,调信号宽度,虽然速度没无线电快,一秒发10个字节应该还是能实现的。

楼主(2016-12-29):
引用 网友C:
水下遥控可以用Arduino单片机接压电陶瓷发脉冲信号。比如频率256Hz,调信号宽度,虽然速度没无线电快,一秒 ...

要开发专用设备啊

网友(2017-02-01):
低频的都好贵的!

网友:
水是无线电杀手啊...怎么搞也远不了, 你没看远洋深潜都是有线的..

网友:
亲测 再好的天线在水下 也是白扯。。。。。。传播介质不一样 。。。。 除非用改变频率。

楼主:
那就用声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增益天线工作原理较为通俗的说法就是:在现有天线
周围放置规则的金属抛物面,使天线位于抛物面的内反 ...

是ham朋友?
对天线理解很透彻啊

网友D:
其实可以换一个思路,让天线单独浮在水面
天线和潜艇之间用细馈线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ham朋友?
对天线理解很透彻啊

火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换一个思路,让天线单独浮在水面
天线和潜艇之间用细馈线连起来

这个还是声控传得远些,用串口通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声控传得远些,用串口通讯

声波在水中传播比空气中传播还好,是个好办法。不过声波能调制控制信号进去?  不会受到水中杂音的影响吗

楼主:
直接用类似“摩斯码”,波特率20一下

网友:
你听说过军用潜水艇怎么在水下联络吗!军用潜水艇因技术和无线电在水下传播距离短等原因而无法用无线电联系,只能浮上在水面发无线电

网友(2017-03-07):
楼主别试了不可能的  因为水会屏蔽无线电波。除非改线控。要知道军用潜艇都无法在水底和外界联系。

网友(2018-05-07):
直接把天线延长用泡沫漂浮在水面上,还有一种就是改成高频24G的也就是改成模型用的接收机再增加发射功率

网友:
2.4G根本不行的,水下只有用这种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