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诸位魔道高人给指点电机输出问题

楼主(2016-09-09):
210是没装浆情况下并放置在水平面上空转的,并在黑盒子取出的数据。
水平加速什么的都已经校准,油门行程也校准了
大油门情况下,怎么感觉4号电机(图中左上角,下同)输出比其他电机要小?
之前看论坛说不是要大致差不多才行?
是不是电机出了问题?
若不是电机问题或者电调问题应该如何破解此问题?

在做旋转的时候也是四号电机与1号电机输出有差别

俯昂时候也是如此

网友:
装上浆再试

网友A:
你用纯手动模式开试试,这个可能是自稳模式下飞机没有完全水平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纯手动模式开试试,这个可能是自稳模式下飞机没有完全水平的原因。

纯手动悬停一段时间再向前向后几次,再旋转几次再看是吧?要不要开什么air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纯手动悬停一段时间再向前向后几次,再旋转几次再看是吧?要不要开什么air模式?

air模式不用开,那个是你零油门也可以控制飞机姿态的模式,对这个没什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模式不用开,那个是你零油门也可以控制飞机姿态的模式,对这个没什么帮助。

谢谢,明天有时间试试看,回头再向你请教

网友B:
以前有人说过解决的办法  不管他也行 以后你就别飞自稳和半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人说过解决的办法  不管他也行 以后你就别飞自稳和半自稳

为什么说以后别飞自稳和半自稳呢?倒逼手动?

网友C:
你测试 看曲线不上桨 玩呢?   都不飞起来数据有什么用

网友:
另外飞起来 电机 转速不一样太正常了  重心不可能完美在几何中点   放上电池就 更不准了

网友:
正常现象,它的姿态不是直接由马达控制,要上桨飞起来看是不是输出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 看曲线不上桨 玩呢?   都不飞起来数据有什么用

好的,谢谢,原计划今天上浆试试,结果天公不作美炸鸡计划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