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Prov2装机过程,装机600轴距异形四轴

楼主(2016-09-09):
等了一个星期,v2终于到手。国际惯例,上开箱照v2的盒子和Pro的差不多,配套的东西惯例除了飞控老三样:电压模块,LED灯,GPS。还有连接线和GPS折叠支架。极翼的GPS比常规的要大一圈,我当时专门买的GPS屏蔽罩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了~白瞎几十块。

楼主:
还有一个极翼的osd当时急着给v2照相了把osd忘记了,以后补照片,客户端不能编辑文版所以请各位将就着看,我会注意发图顺序的。话不多说,硬件既然到齐了软件必然也要到位啊。osd的旧固件只支持Pro的幸好极翼官方及时更新了固件,新的固件可以支持v2飞控了。点击osd升级软件→自动更新,等待系统提示,osd的固件就升级了。v2的地面站这次做的也比较良心,所有的参数一目了然调试起来也方便很多。而且飞控、GPS的安装方式也多元化简单化,适合菜鸟装机。当然了,高端飞控最不能缺的就是随身地面站了~那样才能更好的调(zhuang)整(bi)飞行计划了,所以通过各方大神的援助,搞到了手机地面站,这次极翼良心的使用高德地图。使用谷歌地图的后果就是Android国内是阉割变性版,无法获取Google play等谷歌框架~即使是谷歌亲儿子(楼主谷歌5儿子亲测)GPS定位偏移量也是被放大好多倍而且GPS定位及其慢~半小时只搜到2颗卫星所以这次要为极翼点赞。后面继续更尽请期待

楼主:
继续跟进,开始上这次的主角。600轴距异形四轴,别问我是什么牌子的,全自主自己出图搞的,上配置:飓风3508+,570kv电机;1455便宜碳桨;蜻蜓30A电调;10000毫安4s  20c电池。最开始是装的apm不加电池全重1300g左右。加电池2100g起飞总重量

网友A:
可以飞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多久呢

还在装机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
p2全敲成了V2

网友B:
这是副品牌么?为啥从软到硬,处处都像 dji NAZA V2,这个高度无法逾越了 还是懒的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副品牌么?为啥从软到硬,处处都像 dji NAZA V2,这个高度无法逾越了 还是懒的创新?

这得问极翼的工程师了,飞控算法又是仿的pix的~~

楼主:
继续跟进。机子一直没时间重装,把飞控先校准了一下,顺便把osd的图补上。v2的罗盘校准分两面简单校准和球形六轴校准,球形校准要是能做到像开源飞控那样直观的一个3D球体模型显示就好了,但是球形校准还是很快捷的。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就是图片看着费劲!花里胡哨看不清!
地面站很想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