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关于航拍时飞行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6-09-09):
GPS、姿态、手动这三种模式
航拍
时一般用哪种?如果是磁干扰很大的情况下哪一种会更安全呢?

楼主:
另外大疆和昊翔在这三种模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一般用GPS,碰到干扰用姿态,手动式玩花式动作的。不管哪家无人机的飞行模式都差不多

网友B:
我航拍GPS和姿态都用,用GPS松杆会自动刹车,所以偶尔也用姿态。长时间手动飞航拍会把人累死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大疆和昊翔在这三种模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单从模式上讲,大疆是
手动
+
姿态
+
GPS
模式,昊翔是
智能
+
气压
+
返航
模式,它的gps开关独立在另外一根杆上。昊翔的
智能模式
相当于大疆的 GPS模式+返航点锁定,昊翔的
气压模式
下,关闭gps相当于大疆的
姿态模式
,开了GPS相当于大疆的
GPS模式
。整体相当于昊翔比大疆多了个手动切入返航的模式。大疆比昊翔多了航向锁定功能。其他的也大差不差。

网友C:
另外,大疆的GPS和姿态模式,貌似电子罗盘都会参与工作。如果磁干扰非常大的情况下,原理上用手动模式最安全。不过他那个手动不大好飞,初学者就不要尝试了。如果飞过直机的就没问题。

网友D(2016-10-13):
最好试GPS模式,姿态模式也行,单需要不断调整飞机位置,否则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