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6-09-09):
新手请问f3如何校准油门,在接收机还是在调参软件里校准,还有调参软件那里下载,谢谢

网友A:
调参界面有个电机的图标,点进去校准,我记得泡泡和可瑞尔周有这方面的教程你可以看看。最后,这个一定要把桨拆了,一定要拆,安全第一。

网友A:
忘了说怎么下调参软件了,这是安装cf的方法。想要安装cleanflight又不懂配置谷歌网络,或者懒得配置的戳进来!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216307&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