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掉了三个电容 还能飞吗

楼主(2016-09-09):
炸机后电调掉了三个电容 但是还能飞 请懂电路的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
不懂帮顶。前段时间有个帖子,楼主他吧电容拆了,然后高油门时图传各种干扰甚至黑屏,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飞,但是容易烧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是5只电容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是5只电容并联的.

并联的没事吗

网友:
能启动?神了

网友:
那三个电容估计是装饰品,

网友:
被桨打到的吧, 我的也掉过 不过找回来又焊回去了 继续活到现在

网友:
掉3个总容量减少一半多了。
自己会焊的话就去淘宝买耐压16V(3S电)或25V(4S、5S电)的电容,容量自己问卖家,告诉他尺寸再加上耐压,容量就基本定了,单个不上角的东西。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从前的电调都是一个大点的电解电容,现在小型化了,都改成贴片的了,正常飞行没问题!有时间找块废电路板拆几个下来焊上最好。

网友:
想稳定的话得有的

网友B:
可以使用,但是不稳定。
一般滤波电容采用高频滤波和低频滤波,常常使用104和106两种电容,104一般是独石电容、钽电容、瓷片电容;而106(10μF)容值较大,常使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大多数有正负极,白色竖线或者引脚短的为负。
电调这个电容掉了就是说低频滤波性能缺失,会严重影响AVR单片机的工作(一般的电调都用AVR单片机,型号ATMEGA8,早期我们做的都是用ATMEGA8L,后来停产了都用ATMEGA8A),虽然AVR单片机有不错的抗干扰能力,不过还是接上这个电容为妙。
还有个问题,电解电容能不能用其他106的贴片电容代替?这个我自己的观点:不能。至于为什么,我说不准确,为了严谨起见,就不说了。

网友:
这是我们设计的电路板,成品都在四旋翼上。

网友:
确保不炸机,建议换新电调。

网友:
是滤波电容,你带小电机问题是不大,但这个是抗干扰用的,如果大油门或大电机可能会产生各种奇怪的问题。
比如我有个车用电调,因为在测试有感线,想看看有感的启动扭力如何,捏住输出轴开了很小的油门,结果电调里噗嗤一声冒出一股青烟,电源线抖了一下。拆开后发现滤波电容脚烧断了.....返厂修,告知是BEC芯片烧了,花了60大洋一个月。回来继续测试,刚一捏电机轴又噗嗤一声,拆开发现还是电容脚烧断了.....无语,这次不返厂啦,自己买了固态电容换上,问题解决,再也没坏过。
这种就是原厂的电解电容涟漪电流不够,在电机堵死的情况下把滤波电容烧掉了。说到底是厂家的设计有缺陷,没有考虑极端情况。

网友:
看大小,估计是10~22uF 16V的贴片陶瓷电容。

网友:
技术大咖回复甚是精彩,滴字不漏看完

网友C:
如果是5电容并联那么就是原来20现在17只电容因为电调输入是并联的,所以说看起来影响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但是不稳定。
一般滤波电容采用高频滤波和低频滤波,常常使用104和106两种电容,104一般是独石 ...

深层次讨论下,为啥不能用瓷片代替?如果用瓷片电容堆到电解那个的容量,我认为在电调这个情况中是可以代换的。而且瓷片的高频性能比电解好,容量可以少一点。有的电源芯片有很敏感的保护机制,在这种电源上用高频电容堆料会因为内阻太小而保护,解决办法是混用一点电解或用LC缓冲。难道你的意思是怕电调的BEC出问题?

网友:
支持14楼意见

网友E:
电池是否可以视作是巨量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深层次讨论下,为啥不能用瓷片代替?如果用瓷片电容堆到电解那个的容量,我认为在电调这个情况中是可以代 ...

可以讨论,我用手机打字的,可能会有错别字,见谅。
首先,我没有明确的理论支持,所以我不谈为什么不建议用瓷片电容替换,但是我曾经做过各类同容值的电容滤波效果的测试,用我的混合信号示波器和六位半数字万用表做的滤波效果测试,低频滤波10uF/15v发现钽电容效果最好,其次电解电容(红宝石),贴片的无极性电容效果不理想,纹波不如前两个。
这里不是说有极性要比有极性好,而是电容体积随着容值和耐压值提升,体积会变大,而用有极性工艺做的电容,体积会小一点,还有我发现有些独石电容里面其实就是贴片电容0805封装。
还有些测试没有权威印证,我只代表我个人说,温度系数对电容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性能指标,我测试的电解电容都比贴片和瓷片要好点。
最后,可能还是成本问题。毕竟现在好主板都是固态电容,部分都是无极性的。你说的方法侧重于高频,我说过,我们一般使用104或103滤高频。谢谢

网友:
瓷片电容比贴片大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
可以用,多注意吧,如果发热厉害就赶紧换,不然中途挂了,损失大

网友:
找块废电路板拆几个下来焊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是否可以视作是巨量电容?

如果电池C数足够的话比电容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讨论,我用手机打字的,可能会有错别字,见谅。
首先,我没有明确的理论支持,所以我不谈为什么不建 ...

我没有做过像你这么细致的试验。而且我的话表达有问题,所谓瓷片电容我指的其实是贴片的MLCC。我见过某些电调是没有电解电容的,完全靠一堆MLCC完成滤波,到底好不好我也不好下结论。这种陶瓷介质不光是有温度系数的问题,容量还会跟着电压变,标称16V10μF的MLCC可以超压到50V不击穿,但容量可能只剩下1μF了,质量好的材质情况会好些,所以钽电容普遍会比MLCC好。
至于电解电容,我感觉国内的一些电调厂商堆料还不够,至少我用过的几个在驱动大电机的时候电容会很烫,温度升到比电调MOS管还要高,虽然这些厂家用的都是红宝石的电解,但性能还是不够。我试过并联MLCC,似乎并没有特别大的作用,反倒是在MOS上并联续流二极管的效果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