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推荐一款适合在室内送戒指的玩具级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6-09-09):
请问下众多动力系统为空心杯
电机
的玩具级四轴中,哪款(或者那个品牌的)适合在室内挂载戒指?预算500以内。
谢谢!

网友A:
带桨叶的送戒指都不安全,建议你用室内小飞艇。

网友B(2016-10-13):
淘宝一大推 100左右的 有刷小四轴,送个戒指 相连什么的 还是可以的,就是需要自己控制好点

网友C:
前提是你的技术要纯熟啊 我用这款玩具小飞机 逗狗遛小孩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是没飞过的话 直接糊脸上 你这戒指就不用送了

网友D(2016-11-23):
你就作吧, 怎么不弄个杆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