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不用压水板可以吗

楼主(2016-09-09):
如题,想偷个懒~

网友:
我也早想了解下

网友:
压浪板不装 你要玩水中跳跃?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你的船的重心位置和船在浪中的姿态。如果重心比较靠前遇到大浪的时候船是水平跳起水面,则可以考虑不用压水板。如果船的重心比较靠后遇到大浪的时候船头跳起严重则考虑加装压水板

网友:
得     用灰调船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你的船的重心位置和船在浪中的姿态。如果重心比较靠前遇到大浪的时候船是水平跳起水面,则可以考 ...

解释得到位!

网友B:
我的小O在昆明跑可以不用压浪板,但下到低海拔去没压浪板没法跑,太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O在昆明跑可以不用压浪板,但下到低海拔去没压浪板没法跑,太飞。

这个解释有道理

网友(2016-12-09):
4楼是正解

网友:
“压浪板”这个翻译挺直观,但是不确切。英文原文叫 Trim tabs,顾名思义,是微调用的片片。优势在于可以低成本(时间&劳动)地调试姿态,部分取代打磨船底形状,放宽对重心的宽容度。。。。
当然它还有延长船底的效果,也是为了稳定。

网友:
在沒說出想要的結果前,是可以不用的!想要偷个懒,這不用問,當然可不用啦!可況船是自己的!
但不知這一問是可用意!?

网友:
想要偷懒!不用就不用唄!干嘛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