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动力组 该怎么选

楼主(2016-09-09):
64mm的吧   考虑 t45
看到有11叶的
还有5叶的

这该怎么选呢..........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1叶的声音好听些,如果动平衡做的不错,应该有那种类似于涡喷的气浪声,5叶的声音比较难听(个人认为),但是效率要高些,推力的话那得看具体配置情况了吧。本人就了解这么多,如有不恰当之处,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叶的声音好听些,如果动平衡做的不错,应该有那种类似于涡喷的气浪声,5叶的声音比较难听(个人认为), ...

原来是这样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一看就是不玩涵道的。涵道声音好不好听全看动平衡,并不是页数多了声音就好,页数少的效率高一丝丝,追求声音,就去买RC的涵道,300左右一个。     普通百来块的11页和5页涵道声音基本没有区别,都很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一看就是不玩涵道的。涵道声音好不好听全看动平衡,并不是页数多了声音就好,页数少的效率高 ...

那5叶 和11叶 什么区别呢  数量差的可不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5叶 和11叶 什么区别呢  数量差的可不少啊

11页动平衡做的好的话声音不错,你玩t45的话买个黑旋风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页动平衡做的好的话声音不错,你玩t45的话买个黑旋风就行了

我看还有fms的  卖的也不错   好像fms11叶  黑旋风5叶吧

网友:
fms11叶64,声音真不错,推荐4s版本的,3s的有点没劲。freewing的涵道声音也挺好的,都可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