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模拟器练?

楼主(2016-09-09):
我用的凤凰模拟器,每次练习只能练15分钟。太催眠了-_-#  一直在用真机练,大家用什么练。我这病还有救吗-_-#

网友:
我一开始用XTR,后来用过G4,现在只用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5.5

您用哪款机型的飞机750 模拟速度调到多少?

网友:
没得救了

网友:
凤凰5.5和g7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哪款机型的飞机750 模拟速度调到多少?

新手,瞎飞,都是默认参数,抱歉你说的我不太懂。

网友:
我也是用凤凰,但每次玩一阵巳想睡觉了.

网友:
每天15 日积月累 进步很快的  飞机是轮年玩 按分钟计算 加油!

网友:
凤凰不错,机型多场地多。想睡觉开音箱啊,不过声质太差了点,直机角度太难受头晕,飞远了看不清炸机。固定翼直接上手飞。

网友:
今天在凤凰里玩了下4轴,哇,不管飞行器是哪个方位,100%跟控,相比直机的4面8面那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2017-05-10):
凤凰里边的固定翼真的是选了直接飞啊,完全没有直机那种控制不住的感觉。

网友:
凤凰摸你器

网友B:
新人求教凤凰模拟器的问题,我DEVO7E加凤凰5.5,其他都正常,就是油门好像不对,推过中点后模拟器中的飞机才发动,然后多推一点点就飞老高,这个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求教凤凰模拟器的问题,我DEVO7E加凤凰5.5,其他都正常,就是油门好像不对,推过中点后模拟器中的飞机 ...

遥控有没有矫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用哪款机型的飞机750 模拟速度调到多少?

我用的HCP100S 模拟速度125%,晃得想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HCP100S 模拟速度125%,晃得想吐。

你换个700级的 开125模拟速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个700级的 开125模拟速度应该没问题

我买的是迷你机,HCP80 没有大飞机那么稳,按大飞机练,还是不敢飞这个迷你机,可能吐啊吐的应该就习惯了吧。试过一次700级的感觉确实没那么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