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15e电机推荐

楼主(2016-09-09):
  昨天飞行电机烧毁,配置是x2216 kv1250 1047螺旋桨,3s1300电池。不明白为什么会烧。
现希望各位模友推荐一个电机。要求3s电池工作,因为手上只有3s电池。

网友:
那还是这个X2216  1250KV啦  我的15E也是

网友A:
最暴力的搭配就是 双天2838  1300KV

网友:
想要暴力点就是双天2838

网友:
买到假电机了吧

网友:
我也烧过一个1250的,对速度有要求的话还是1250+1047比较合适,喜欢慢飞的话用1100+1147也挺好

网友B:
你的15E3D机的配置和我的一样正常飞始终都很好。有一次把电机烧了,经检查才发现有一颗电机线虚接,结果造成单项把电机烧了。

网友:
双天2838KV1090,飞腾30A。暴力2838KV1300,飞腾40A。1047皓业桨,电池是关键我用的是競风1300毫安45C,效果非常棒。

网友C:
朗宇2820kv1100,配仿apc1155桨
这个数据不对,发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朗宇2820kv1100,配仿apc1155桨

你好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狠!!

我就是用这个配置飞的,没任何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这个配置飞的,没任何问题啊

不好意思,发错了,是朗宇2216kv1100,配仿apc115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发错了,是朗宇2216kv1100,配仿apc1155桨

我用过2814(kv990)+1147飞过,油门反映迅速,但拉力并不暴...手上没有1155的,没试....

网友E:
2838电机1300kv,1047桨,暴力飞尽量不要连续,我曾经5电连续飞烧了一个电机。
你用2216电机,1250kv,1047桨就更不能太暴力了。
现在是每两电休息一会,人歇歇也让电机凉凉。
我指的暴力是80%的时间动力输出大于机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暴力的搭配就是 双天2838  1300KV

这配置太耗电啦吧,电池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5E3D机的配置和我的一样正常飞始终都很好。有一次把电机烧了,经检查才发现有一颗电机线虚接,结果造 ...

我的是吊机时候一下就没动力啦,然后电机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38电机1300kv,1047桨,暴力飞尽量不要连续,我曾经5电连续飞烧了一个电机。
你用2216电机,1250kv,104 ...

怪不得会烧毁,连续飞,练习吊机,第三电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38电机1300kv,1047桨,暴力飞尽量不要连续,我曾经5电连续飞烧了一个电机。
你用2216电机,1250kv,104 ...

2838 kv1300比2216 kv1250耗电得多?发热是不是要少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配置太耗电啦吧,电池吃不消。

你可以试试竟风1300毫安45C电池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838 kv1300比2216 kv1250耗电得多?发热是不是要少点?

KV基本相同,桨一样。可以认为电机的负载相同,2838的额定功率比2216大,2838连续暴力飞都烧电机,2216就更要小心了。

网友F:
我的就是2216-kv1250的电机,1047浆!电机发热有点厉害!但是没烧!现在换件2216-kv1100.没再担心汤手了!希望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就是2216-kv1250的电机,1047浆!电机发热有点厉害!但是没烧!现在换件2216-kv1100.没再担心汤手了! ...

多谢了,请问两者拉力有多少差距?

网友:
请问:19楼,多大C?

网友G:
咋不见有用朗宇2216的880kv飞4S1000mah的?我用着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咋不见有用朗宇2216的880kv飞4S1000mah的?我用着还不错啊。

没必要吧。不是也有个说感觉都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咋不见有用朗宇2216的880kv飞4S1000mah的?我用着还不错啊。

我正考虑 2216 880kv怎么配呢 感觉怎么样用多大桨啊 手里只有 4s1500的电池 练习凑合吧?

网友D:
刚买了恒力的2316/880电机和花牌的4s850mah70c电池,装机中....

网友(2016-10-09):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恒力的2316/880电机和花牌的4s850mah70c电池,装机中....

期待你的试飞结果。我准备上朗宇 2216 kv880+雷鹏 4s 1100电池。850mah怕有点小了吧。

网友H:
双天2838,没有其他再好的选择了,买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天2838,没有其他再好的选择了,买买买

请问多少kv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