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 导轨上的油迹 擦不掉啊。。。怎么办?

楼主(2016-09-09):
各位老师~好!车床 导轨上的油迹 抹布怎么擦都擦不掉! 怎么办?看着很丑 很想擦掉

网友A:
喷点清洁剂会好些,我用的是厨房油烟清理的,叫什么“一品净”,效果还不错,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点清洁剂会好些,我用的是厨房油烟清理的,叫什么“一品净”,效果还不错,你可以参考下。

谢谢朋友

网友:
这个没必要擦  多用自然就好了

网友(2019-02-09):
不是油渍。应该是有腐蚀性的液体造成的。又不高出床面不要处理,用用自然就没了。

网友:
不影响使用如果看着不好看可以用刮刀刮点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