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FPV天线辐射图续集.......更新天地飞遥控测试视频

楼主(2016-09-09):
1楼天地飞遥控和加功放测试;   31楼 非凡老款红壳版433MHZ 增程测试;    32楼1.2g图传测试;  47楼 1.2g图传测试视频;  48楼天地飞7遥控器测试视频
前期自己玩飞机的时候,发现遥控器加了功放以后对图传干扰巨大,但是缺乏严谨的测试数据作为佐证,因此专门弄了一套天7加功放在不同状态下测试,方便魔界朋友们在缺乏硬件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如何尽量避免干扰。
测量设备: 安立MS-8604A,  TDF7遥控器,2.4g2w功放, hp可调衰减器   ,RG58测试馈线和转接头
测量方法:首先单独测试遥控输出,开机测试在100HZ到8.5g频谱未见杂波,  无干扰其它频率的现象。  加上功放以后,在5g频段有较强的二次谐波产生,由于2.4g遥控为跳频通信方式,造成5G段的二次谐波也是一直变化,这应该是加功放后5.8g图传画面闪烁的原因。 干扰不是固定在一个频点,而是在一个频段一直扫描。
这次未采用开放测试方法,为了保持测试结果的严谨可信,直接加衰减器输出到频谱,排除了外界干扰信号。实际使用中,如果没有滤波器,图传信道尽量选最高的频率。  功放的二次谐波主要干扰5-6g的低段,到6g的干扰程度会减轻

网友:
力挺!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我也期待你的测试帖子!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不高飞没事吧,我xg8不加功放不超400米,加上2w功放最远也就1km,悲哀啊

网友B:
肯定没人和谐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人和谐这个~

不好说,说不定认定为天地飞广告贴。

楼主:
哈哈,没被和谐。 看来没被划分成分,可以继续唠嗑

网友:
顶,坐等楼主测试情况

网友:
支持LZ,等看结果!

楼主:
让朋友们就等了,已经更新2.4g遥控加功放
下一步是遥控接增程以后的频谱情况

楼主:
到处都能看到朋友顶贴的身影请教,天地飞7用模拟模式,如果提取ppm信号,我要输入到非凡的433,测试非凡的发射指标。 现在433没有源信号进去,没功率输出

网友C:
技术贴,杠杠的,顶起。今天用枫叶飞了,不错。新飞机,没出去太远,很清晰,比原来的小平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高飞没事吧,我xg8不加功放不超400米,加上2w功放最远也就1km,悲哀啊

检查馈线接头及焊点。2.4G功放要用铝壳版的。5DB驻波小于1.5的天线、天九、实测0.8W功率5公里不失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处都能看到朋友顶贴的身影请教,天地飞7用模拟模式,如果提取ppm信号,我要输入到非凡的433, ...

背面有那个圆孔,有信号输出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面有那个圆孔,有信号输出控,

是的,就是没圆孔的接口定义,已经有模友告诉我了,准备实验下看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贴,杠杠的,顶起。今天用枫叶飞了,不错。新飞机,没出去太远,很清晰,比原来的小平板好。

再夸我几次,这个帖子又要被封了
会被论坛定义为广告贴,现在发个技术贴都不容易,唉...............................

网友E:
期待测试结果以及解决方法!有分析方法还希望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测试结果以及解决方法!有分析方法还希望分享出来

测试结果有了啊
结论就是:2.4g的遥控加了功放会干扰5.8g的图传接收
解决办法是在功放输出端加2.4g带通 5.8g带阻的滤波器, 2.4g的遥控信号正常通过,5.8g的信号则过不去
如果没有条件加装滤波器, 那么图传的信道尽量选最高的频道,会减轻一些干扰

楼主:
非凡433 增程测试完毕,结果有些小意外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凡433 增程测试完毕,结果有些小意外

快说说 啥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快说说 啥情况么~~~

非凡433在 860、 1280 有较强的干扰信号输出, 其中1280mhz 离gps信号和1.2g图传信号很近, 使用中注意规避对以上设备的干扰。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凡433在 860、 1280 有较强的干扰信号输出, 其中1280mhz 离gps信号和1.2g图传信号很近, 使用中注意规 ...

这个有体会,非凡433离图传接收近一点就把图像干扰的稀里哗啦的

网友H:
造福模友的帖子当然要顶了,正用非凡433,不过用的是5.8g的图传,还准备用1.2g的,看来还是小心点好,继续用5.8g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体会,非凡433离图传接收近一点就把图像干扰的稀里哗啦的

在实际使用中,433还会干扰5.8g的图传。但是这次非凡的433,在频谱上并没有发现5.8g有明显的杂波出来,有机会测试了其它品牌的433增程再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造福模友的帖子当然要顶了,正用非凡433,不过用的是5.8g的图传,还准备用1.2g的,看来还是小心点 ...

确实安全第一,老朋友有发现非凡干扰5.8g现象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安全第一,老朋友有发现非凡干扰5.8g现象吗?

拆解TDF 遥控器, 设置为模拟飞行模式, 提取ppm信号直接输入433增程

增程收到ppm信号, 就有功率输出了,  干扰谐波和1.2g图传类似

在1、 2、 3 、4 、5 、6次倍频都有功率输出, 呈逐级降低趋势

楼主:
改了AT9的遥控器,换上2.4g的平板,不加功放距离2.6km还能控制,433的钱省了

楼主:
1.2g图传测试的帖子莫名被咔嚓,截取几个重要的数据放一起,方便阅读!
工作在1280MHZ的 山寨1.2g图传,在2.5g有较强二次谐波
实际使用注意规避干扰,尽量选用图传的高信道,避开2.4g遥控器频率

楼主:
技术贴没人关注...............闭关去

楼主:
下月有H控到手,还有切糕的433, 测试品种更多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下月有H控到手,还有切糕的433, 测试品种更多了................

现在能买到h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能买到h控?

模友发来帮忙测试的

楼主:
果子433,切糕433测试完毕!

网友D(2016-10-11):
有剑侠433和华科尔D10的测试吗?

网友J:
测下肥鲨增程,还有大力新出的2.4g 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下肥鲨增程,还有大力新出的2.4g 增程

大部分电子设备为模友赞助提供,测试完成后返还
老朋友们如果对某一款产品,有类似测试需求,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剑侠433和华科尔D10的测试吗?

我手中没有这些产品,所以没有这方面的测试数据

楼主:
闭关一段时间,电磁测试告一段落,获得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也和测试前的一些观点有出入,无线通信真的很奇妙

楼主:
更新了1.2g图传的测试视频,更直观些

楼主:
继续更新天地飞7的测试视频

楼主(2017-02-22):
感谢顶贴,FPV没落了,人气凋零

网友K:
支持楼主技术贴!FPV全出去飞了,想知道902-928MHZ的数传有没有可能对GPS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楼主技术贴!FPV全出去飞了,想知道902-928MHZ的数传有没有可能对GPS造成干扰?

一般是不会的。有条件拉远点当然更好
相对容易被干扰的是飞控,这个是飞行安全的核心,要远离任何存在干扰可能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不会的。有条件拉远点当然更好
相对容易被干扰的是飞控,这个是飞行安全的核心,要远离任何存在干 ...

再请教下:数传电台的天线对舵机有干扰,舵机时不时的来回抖动,能在天线下方加贴金属膜吗?这样是不是相当于加了地网,会不会改变天线的波瓣?

网友L:
好帖必须顶。不能让好帖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帖必须顶。不能让好帖沉了

感谢顶贴,陈年老贴都翻出来了    因为帖子内容好像没人感兴趣,就没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