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伟力k110 有没有老版和新版之分?

楼主(2016-09-09):
咸鱼上收了一个二手的110,怕翻船

楼主:
这是他的图

网友A:
K110还没有新老之分,不过无刷电机好像磨损的挺严重,要不然也不会喷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10还没有新老之分,不过无刷电机好像磨损的挺严重,要不然也不会喷成这样。

那要不要买?价格是300

网友B:
不要买。让给我。我收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让给我。我收来玩玩

算了吧,

网友C:
他这个好像是经过改装的,飞机是没有新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好像是经过改装的,飞机是没有新版本的

那点看出改装?

网友C:
电机   十字盘    桨叶都不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   十字盘    桨叶都不是原装的

电机是原装的,动力不错,十字盘是金属的,问一下电池空对空插头能用jst插头替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原装的,动力不错,十字盘是金属的,问一下电池空对空插头能用jst插头替换吗?

还插头到没什么   喜欢就可以咯

网友:
这么便宜机器还收二手。。。不过板子确实有区别,我有两架110板子就不一样,老的个人感觉比新的好飞。

网友D:
某宝KX110:600多,某猫800多,请问在同样配置情况下质量有差别吗各位大神
~!~!~!~

网友A:
炸鸡的话,受伤最严重的是舵机。3个舵机就是小一百块了。所有的K110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KX110:600多,某猫800多,请问在同样配置情况下质量有差别吗各位大神
~!~!~!~

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的话,受伤最严重的是舵机。3个舵机就是小一百块了。所有的K110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价格。

感觉舵机虚位好像挺大的

网友E:
在哪不要买,留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不要买,留给我

我都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