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宙GDU Byrd Advanced1.0无人机开箱解析

楼主(2016-09-09):
图/文:辰一
根据标题,你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对象是普宙无人机。5iMX(公众号:5imx)不是才做了普宙无人机的开箱吗?没错!但是今天是全新的Byrd Advanced1.0,距Byrd Standard推出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Advanced版本与Standard版本有何区别?
外观方面,A版和S版整体设计上没有任何差异,依然保留全折叠的特性,只是改变了机身配色,前者为黑色,后者为白色。
A版优化了续航时间及云台,此前S版续航时间为25分钟,自带1080P相机;现在A版续航时间为29分钟,由之前的一体化云台升级为可拓展GoPro等运动相机的可拓展式云台,因此A版是不赠送相机的,需要用户自己选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普宙还为Byrd Advanced1.0新增了视觉定位模块,带来了智能跟拍的功能。
至于还有什么样的提升,我们从开箱谈起,后续测试敬请期待。
方方正正,礼仪感十足的包装
普宙Byrd Advanced1.0无人机的包装方方正正,与Standard版本的白色相反,Advanced版的包装跟机身颜色一样,采用哑光黑配色,质感很强。

包装上都标注了相应的参数和标识,最显而易见的是左右和正面的那颗橙色的Logo。另外,Byrd Advanced1.0的包装正面采用磁吸示盖板设计,易打开程度较高,并且还有一种打开礼物的感觉。

广受好评的可伸缩尼龙织带提手依旧保留,带子宽大厚实,拎起来不会勒手。

打开Byrd Advanced1.0的包装,机身位于最上层。可以看到机臂位置夹了一层泡沫垫,机身下方还有由轻质塑料壳提供的保护。

拿掉包装盒最上层后是一个肩带盒一块泡沫纸板。普宙巧妙的把说明书、保养手册等塞进了这个泡沫纸板里,显得整个包装非常简洁。

包装的最下层,分别有云台保护盒、手机支架、遥控器、工具盒、充电器盒,依次固定镶嵌在轻质塑料壳里面。是不是总感觉少了什么?

对,把遥控器拿出来之后,居然还有一层是用来放置电池和附赠的螺旋桨的,藏得深啊。
就包装来说,普宙很好的将Byrd Advanced1.0的包装利用起来了,每一层配件包装都固定合理,黑色的颜色搭配给人一种想一探究竟的感觉,整个开箱特别具有仪式感。

可折叠的机身,可拓展的相机

目光回到普宙Byrd Advanced1.0无人机本身。上面我提到Byrd的A版在外观方面与S版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当看到Byrd Advanced1.0的折叠机身时,我并没有表现出太过惊讶,只是觉得新的哑光黑配色看上去更有光泽、更细腻,也更具科技感了。

不过我只是说颜色好看而已,我猜大部分用户应该不太会喜欢这个外观设计。

这样的图文并茂标签提示是非常有必要的,以防新用户不会使用或者是操作不得当导致飞行器还没飞起来就“炸”了就得不偿失了,毕竟5588元啊(不带相机)。为了美观的话,建议用户在学会操作之后可以将标签撕掉,标签也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根据标签的提示,依次将脚架和机臂展开,机身真是像极了餐盒…
Byrd Advanced1.0折叠起来很小,因为它的全机折叠率高达75%,所以展开之后真的非常大, 5iMX(公众号:5imx)之前发布的普宙Byrd Standard开箱文章中提到Byrd的轴距达到了622mm,这样的尺寸在四轴无人机里面算是大块头了。

普宙Byrd Advanced1.0的开关跟其他无人机不太一样,而是放置在了机尾位置,四颗电量指示灯根据用电情况显示剩余电量。可见的是普宙将机尾的金属铭牌上面的字母改成了“GDU”,不再是S版的“ProDroneStandard”了,颜色也改为了金黄色,很好的点缀了产品的质感。

机头部分跟Standard版本一样,也保留这个孔,辰一暂时还不发掘这个孔是做什么用的。

机身正面上方也有GDU的logo,靠下位置就是Byrd Advanced1.0的电池仓。同样的也使用了标签提示怎么打开电池仓,无不证明普宙的贴心啊。

不过要打开电池仓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你有坚硬的手指甲,不然会抠起来会很难受的。Byrd Advanced1.0的电池正好位于机身的中间,这样在飞行的时候,机身本身的平衡就会好控制许多。

这块电池为14.8V 6700mAh的4s锂电池,普宙官方宣称续航时间为29分钟,而采用更高容量(7000mAh)的Standard续航时间才25分钟,这就奇了怪啊!
玩过Standard版本的都知道,其实际续航时间其实仅为十几分钟,远不及宣称的25分钟。所以辰一猜测Advanced的电池容量更低,但续航时间之所以会比Standard的更高,是因为普宙对Byrd Advanced的电调、电机以及飞控的功耗做了优化,能效比更高了,所以续航时间加长。当然,具体续航时间还需等到我们的测试。

机臂上的散热孔,电调就安装在里面。

普宙Byrd Advanced1.0的桨叶可以折叠,在出厂时就已经安装在了电机上,可以说是到手即飞,但更换桨叶的时候较为复杂。

根据桨帽上的解锁方向拆掉桨帽,还有一个压片夹紧固定住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射桨。

取下压片之后,就可以更换附赠的桨叶了。

Byrd Advanced1.0还是采用得3050外转子无刷电机,外径为42.3mm,功耗为280W,这么大的动力理所应当带来了3.8KG的最大起飞重量,并且得益于大轴距,使其能在5级风力下正常飞行。

如果我不说,你能看出Byrd Advanced1.0的背面跟Standard有什么区别吗?别急,慢慢看。

机臂下方也有很多的散热孔,指示灯放置在了散热孔附近。

这个金属铭牌又出现了,印着普宙的英文Logo和二维码,也太强调了品牌了吧。

Byrd Advanced1.0底部的散热孔细节,过滤网采用银色金属设计。

虽然较Standard版本,Byrd Advanced1.0增加了视觉和超声波探头,但令人遗憾的是,两个探头都只装配了一个。

云台接口细节。

Byrd Advanced1.0的可拓展式云台收纳盒,设计非常好看,背面还设计了一个登山扣,我们打开一探究竟。

可以看到云台稳稳得放在里面,大面积的防挤压海绵可以取到很好保护作用。

由于云台采用可拆卸相机设计,所以能看到电路板裸露在明显位置,其余飞线呈扁平状,HDMI插口那个位置如果是经常更换相机,耐用性还有待考证。

Byrd Advanced1.0的云台做工材质方面不用担心,X、Y轴上都有金属板保护,质感很足。
虽然普宙介绍这个云台是GoPro云台,实际上我用飞萤6s运动相机也是可以安装上去。
将卡扣拉一下,云台可以轻松固定在机身底部。

这个角度还是挺帅的。
颜值在哪?在遥控器
为什么这么说呢,Byrd Advanced1.0的遥控器也跟随无人机机身做了改变,对应黑色配色,相较于Standard版的白色,钢琴黑能彰显出很高的质感与档次,尤其是侧面的银白色金属线条,迎合Byrd Advanced1.0机臂位置的金属圆圈,无人机和遥控器之间一体性更强。
废话不说了,看图。

由于篇幅有限,想要详细了解这款遥控器的朋友可以查看KID的普宙Byrd标准版开箱文章,会有详细介绍,谢谢。
本次普宙Byrd Advanced无人机开箱解析就到这里,后续内容如载重能力、续航等测试敬请期待哦。

网友A:
为什么获得良好信号,要将天线指向飞机?不是应该把天线横着对着飞机吗?

网友:
颜值很高,正好我有Gopro Hero 4.看来得考虑入手这个大配件,期待进一步评测

网友:
换电池感觉好费劲,而且久了之后那卡扣还会紧么

网友B:
同问天线,鞭状天线不应该是顶部信号最差吗,指向天线是错误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获得良好信号,要将天线指向飞机?不是应该把天线横着对着飞机吗?

我只是为了拍照好看,天线是可以掰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天线,鞭状天线不应该是顶部信号最差吗,指向天线是错误做法

对的,我只是为了拍照好看

网友:
已经有一台啦,写得还算公允

网友:
不过 看着颜值和做工还可以 正在犹豫要不要买个狗4搭一搭

网友:
实在是专业

网友:
期待出飞行体验

网友:
将天线指向飞机会获得良好信号?冲着这点就怀疑设计者到底懂不懂无线电

网友:
这是基本无线电基础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