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防火墙的十字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6-09-09):
如果按照机身自带的十字线来安装的话,肯定要破坏顶部的加强斜边,因为铝柱子直径20mm,与顶部加强斜楞有8mm的干涉,右边也有3mm的干涉。此问题带来的后果是,铝柱子离顶板距离太近,强度肯定有很大影响。
所以我现在要确认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安装发动机的时候,是不是让发动机的十字线与飞机的十字线重合即可?
第二,这个飞机的防火墙十字线是不是有问题?发动机倒装的。

网友:
用眼穿一下机翼,发动机输出轴和机翼在同一水平线就行。

网友:
确实铝柱子顶到斜边才能安装发动机,可以用镂机把斜边镂掉一点,

网友:
内部角铝加强防火墙

网友:
反正我的就是下移一公分,说实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行不行,自己飞试试吧!不炸!好!经验到手,炸了!去求,再买前辈们飞过口碑好的机壳!身边没炸鸡高手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

网友:
我给你三种解决方案;一、像三楼所说,把碍事的加强三角木去掉一些能装上铝柱便可。二、把铝柱宽边磨掉一些。三、把加强三角木去掉,用环氧树脂做加强。此处强度绝对够用,炸机一般都是起落架部位。

网友:
论坛延迟太长。
几小时后回来看,发重了。
自删!

网友:
电磨,玩儿模型必备。
用 电磨+圆锉=去掉一小块肉 小意思。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A:
十字线是对的,要严格按照十字线装,因为发动机有下拉和右拉,所以按照十字线偏移安装后,发动机输出轴正好是在头罩中间,要不然你在防火墙中间装了后到浆的位置就是歪的。

网友A:
你看你的防火墙挡板,都是有一定的右拉和下拉的倾斜角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线是对的,要严格按照十字线装,因为发动机有下拉和右拉,所以按照十字线偏移安装后,发动机输出轴正好 ...

右拉下拉都懂,右拉不能移动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下拉平移一点,角度不变,问题应该不大吧?3d论坛上不是有人向下移动过15级乌鸦的电机嘛!没什么影响啊,和平行下移发动机不是一个道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的防火墙挡板,都是有一定的右拉和下拉的倾斜角度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