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炸机后会坏?

楼主(2016-09-10):
F3飞控炸机后会坏?
我朋友前几天摔坏一个F3,当时我还很奇怪,昨天我也摔坏一个F3.
用的是卫星,100米左右失控,高度15米左右,自由落体到草地上,飞控就坏了。遥控无反应,启动不了。
开始可以接LF,调试几次以后LF都联不上了。
和朋友的坏的过程一模一样。
有人这么坏过吗?

网友A:
我的飞控也是一样,原先飞的还是好好的。炸了一下,就不能用了。我问了别人,说是短路了。

网友:
有可能炸坏飞控,几率不大但是能

网友:
还没坏过飞控

网友:
我的高配版f3也炸坏了,通电灯都不亮了。

网友B:
我的昨天疑似也是炸过就坏了,咋样也连不上电脑了。返厂看看啥情况。

网友:
我的也是,接电脑灯都不亮

网友:
满满的都是套路。。。

网友:
没有摔不坏的东西,

网友C:
我滴是炸傻了。炸过过,飞机自稳起来总是左前方飘,很严重。拉都拉不回来

网友:
我的炸过后,手动飞行微微颤抖。。。

网友:
正常...虽然没直接摔到,但是摔松动了某些元件...我都挂了两三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控也是一样,原先飞的还是好好的。炸了一下,就不能用了。我问了别人,说是短路了。

短路是不是整块板子都要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昨天疑似也是炸过就坏了,咋样也连不上电脑了。返厂看看啥情况。

我也是连不上电脑,而且特别烫,你返厂有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滴是炸傻了。炸过过,飞机自稳起来总是左前方飘,很严重。拉都拉不回来

陀螺仪问题吧 看看地平线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连不上电脑,而且特别烫,你返厂有结果了吗

返厂了,老板检测说是陀螺仪那块有问题,给换了个新的。

网友:
天天坏飞控,已疯。求推荐耐用F3

网友:
我的f3飞控机机也坏了

网友:
F3飞控,非常脆弱,我已经坏了两块。通电之后,背面有一个点很热,其他没有反应。

网友E:
两个NAZE 炸机无数 都好好呢

网友F(2017-05-24):
我也是这么坏的,但是我是下雨飞,进水了估计!和你一样,慢性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