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安装怎么老是弹出这个界面啊。

楼主(2016-09-10):
就是这个界面。难道要重装系统吗?之前用的是8合1里的G4 ,现在重新买了22合一的模拟器装G7,输入序列号就老是弹出这个。倒腾了一晚上加一上午了,无数次卸载重装,就差重装系统了。。。。。

网友A:
你的是正版序列号?我的之前就是这样,自从购买正版后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正版序列号?我的之前就是这样,自从购买正版后就解决了

正版,盗版?就是网上买的光盘加密狗版啊,60块

网友:
正版的话。需要联网激活,如果电脑没有联网会弹出这个。
不知道盗版的怎么解决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版,盗版?就是网上买的光盘加密狗版啊,60块

正版的加密狗版的我当时的时候花了1100左右。

网友B:
电脑应该没联网把正版盗版都是盗版

网友:
模拟器不用迷信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应该没联网把正版盗版都是盗版

联网的。真真的联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版,盗版?就是网上买的光盘加密狗版啊,60块

光盘自带的序列号没用的,是盗版来的,激活不了,我买序列号花了45块,不过建议楼主还是不要用G7了,说真的一点都不好飞,楼主还是乖乖的飞凤凰吧

网友C:
跟买家重新要序列号,那序列号别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买家重新要序列号,那序列号别人用了

开了VPN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盘自带的序列号没用的,是盗版来的,激活不了,我买序列号花了45块,不过建议楼主还是不要用G7了,说真 ...

反对,第一次飞真机亚拓500L,与练了很久的g7感觉90%一样。
凤凰,默认设置下,我倒是觉得与真机差别较大。

反正买的模拟器两种都有,都可试试。
哪个顺眼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对,第一次飞真机亚拓500L,与练了很久的g7感觉90%一样。
凤凰,默认设置下,我倒是觉得与真机差别较大 ...

辩证的看问题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对,第一次飞真机亚拓500L,与练了很久的g7感觉90%一样。
凤凰,默认设置下,我倒是觉得与真机差别较大 ...

那好吧,我个人两个都飞,只不过凤凰飞的多,G7那画面有点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对,第一次飞真机亚拓500L,与练了很久的g7感觉90%一样。
凤凰,默认设置下,我倒是觉得与真机差别较大 ...

絕對同意

网友(2016-12-20):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正版序列号?我的之前就是这样,自从购买正版后就解决了

G7 怎么重新使用序列号啊,我的序列号也不能用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了VPN就好了。。。。

正解!

网友(2017-02-21):
请问怎么解决的?不太懂,链接个VPNfan qiang了就行了?不需要输激活码了?

网友:
淘宝买个正版的序列号就好了

网友E:
我的输入序列号激活了,我也是重装,联网注册了下升级到G7.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