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6s 90涵道

楼主(2016-09-10):
105歼十炸机了,看中了飞翼的90 f16,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90涵道,因为还飞直机,电池只考滤6s,要求推力大点的,歼十炸机跟动力弱有直接关系。

楼主:
银河合成纤维扇叶和jp全金属的两款不知哪个推力更大

网友:
炸鸡主要还是跟水平有关.... 其他都是借口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6s飞105歼十动力太垃圾了,飞涵道就是要速度,这款配置只适合静态,不给人展示水平的机会。如果只是简单的、慢吞吞平飞绕两圈,当然不会炸了。玩了这么多年直机,手上的反应速度还是有的。

网友:
我还是在问jp90和银河90选哪个。。。

网友:
105的得12s才行。。。90用6s我都觉得一般,90用8s暴力,70用6s暴力

楼主:
手头6s的电池大把,8s就没有,因为还玩70e固定翼和双发电猫。我有个Jp70装在yak130上,动力不错。jp的涵道金属声有点大。

网友A:
银河涵道声音浑厚些,jp声音尖锐金属声,有少数人喜欢这种金属声音但我觉得这是刺耳,我更喜欢银河涵道的声音所以我几个涵道都是银河,推力两者都够用,jp比银河推力略大些但相比更容易烧电调对电池要求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河涵道声音浑厚些,jp声音尖锐金属声,有少数人喜欢这种金属声音但我觉得这是刺耳,我更喜欢银河涵道的声 ...

多谢,选银河了。前段时间缺货,这两天才收到还没试飞呢。

网友:
90要上8s嘛

网友(2016-10-14):
都是模友不必客气,飞的开心最重要!

网友(2016-12-26):
我的105用RC90飞的,一点问题没有,RC90比原机的6S105推力要大

网友:
70  6S的基本可以了。那么大炸鸡多心疼

网友(2020-02-15):
我选的90mm毒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