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怎样玩模拟器

楼主(2016-09-10):
直插usb或者加加密狗都玩不了liftoff   一直校准不了 有反应  但是一打杆全是乱跳的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也是乱的  也校准不了

网友A:
得配置一下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配置一下通道

怎样配置

网友:
你说的乱跳是什么意思?打杆飞机如果有反应,但不是去你打杆的方向,是反方向的,那就在控里将那个通道设置反向即可。如果打杆没反应,只是飞机自己乱跳,那就是加密狗不支持了,我的用G7没有问题。控是D10。

网友B:
你说的这个liftoff是不是沙漠穿门的那个模拟器呀,我以为是那个

网友C:
我的x9e可以校准,但速度要快,在打杆的同时按下校准按钮,方向还得对。得试好多次。校准后玩起来没啥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liftoff是不是沙漠穿门的那个模拟器呀,我以为是那个

不是  是另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x9e可以校准,但速度要快,在打杆的同时按下校准按钮,方向还得对。得试好多次。校准后玩起来没啥障碍
...

应该是行程问题  等下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行程问题  等下我试试

据我观察,应该是因为模拟器校准的时候,会选择第一个开始动作的通道。而遥控器接上后所有通道都在抖动,就会随机选择一个,导致校准不成功。应该是软件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观察,应该是因为模拟器校准的时候,会选择第一个开始动作的通道。而遥控器接上后所有通道都在抖动, ...

在设备管理的校准也不行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D:
很简单
x9d 里面
Inputs 里面 应该所有的channel
weight 50
offset 50

网友:
我也是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
x9d 里面
Inputs 里面 应该所有的channel

嗯  我试试

网友:
x9d 里面
Inputs 里面 应该所有的channel
weight 50
offset 50

网友(2020-09-28):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