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铣床主轴和工作台垂直呢

楼主(2016-09-10):
怎么保证完全垂直,还是左边高一点点好呢?就是逆铣前角高一点,大神们说说啊!

网友:
铲刮 可以直接做垂直   立柱后面配平衡块

网友:
用框式水平仪或大理石三角垂尺,在把杠杆表吸在主轴上,移动主轴让表在框式水平仪或大理石三角垂尺,垂直面上移动,记录表的指示变化,刮研立柱和底座固定面!可以用水平仪,把台面调水平,画示意图,看表数值变化判断立柱是外倾还是内倾斜,表值由大变小是相对垂直面外倾斜,反之内倾斜,做记号在立柱,外倾记号下面是高点要刮研。临时想的,作为参考吧!哦,台面和立柱底座固定面要水平,并是平行的,要不测量不准了·:)

网友A:
主轴夹百分表 打在工作台上 回转一周,一般直径150mm两丝以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夹百分表 打在工作台上 回转一周,一般直径150mm两丝以内就可以了

谢谢,这个方法试过了,我是旧铣床 工作台不是很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试过了,我是旧铣床 工作台不是很平

假如确定xy导轨面是平的 可以装个盘铣刀 行距小一点大概1-2mm, 慢慢整个台面摇回来铣平 即便主轴不垂直也能把台面铣平,之后再打表调主轴垂直度,xy导轨不是平的就没办法了 全部拆了刮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确定xy导轨面是平的 可以装个盘铣刀 行距小一点大概1-2mm, 慢慢整个台面摇回来铣平 即便主轴不垂直 ...

谢谢,有时间铣一下台面,台面两头铣不到的地方,拆开丝杆把工作台推到能够铣的到的地方然后再紧固,这样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2019-02-08):
引用 网友A:
主轴夹百分表 打在工作台上 回转一周,一般直径150mm两丝以内就可以了

你说的这方式最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夹百分表 打在工作台上 回转一周,一般直径150mm两丝以内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好层主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