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RTR版海王电调

楼主(2016-09-10):
各位老大,某宝上看到好盈海王的电调有零售版和RTR版的,RTR版没有开关比零售版便宜百来块钱。在好盈官网上好像没有看到有RTR版的,这能买么?怕买到假货,毕竟是几百块钱的东西!还有这两种版本电调区别大么?我想买120A或者90A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买了几个,海王rtr版目前都感觉不错,也问过官方,明确有rtr版存在。但买过酷跑rtr版,试机就烧了,拆开看过明显假的一塌糊涂。

网友:
RTR的貌似得配套使用吧!

网友A:
我的90A的没有倒车,大家能教教我怎样设置。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90A的没有倒车,大家能教教我怎样设置。求教。。。。。

海王没有倒车?到官网下载说明书,按说明书设置。

网友:
rtr版本就是好盈替一些成品船模厂代工的!其性能无任何差别,可以说一摸一样,只不过外壳没有好盈的logo,还少一个开关,没有外壳包装,没有好盈的售后,不过有些店铺有售后,这个电调售后一般就是换新,修不了的!然后我们玩船的根本用不到开关,至于logo有没有无所谓,性能一样就好!重点是便宜很多!

网友:
还有就是好盈海王系列的电调没有假货,就连好盈厂家人也没发现过市场上有假货!所以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至于好盈的空模电调假货就有点多了!

网友B:
RTR版的也不会比原版便宜多少,像120A的400也能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R版的也不会比原版便宜多少,像120A的400也能买了。

299就能买到。多找找看。

网友:
RTR  是给品牌船代工的,由于便宜,是没有海王售后的,部分卖家有售后。
性能是一样的,由于船用电调品质要求非常高,所以一般没有假货(造假的成本和真品相差无几)

网友:
引用 网友C:
299就能买到。多找找看。

你的299是RTR版的吧 我说的是官方版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