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10):
450有副翼,
电池
充满,飞机起飞2分钟后,就抽一下,就像人喘气一样,抽过了又好了,过一会又抽,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转速不够可能?

网友B:
舵机问题把,抖舵

网友C:
上电后,用手提着飞机轻轻摆动,看看舵机抖不抖。

网友D:
尾皮带松了紧了也可能抖

网友E: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F:
电机线有问题

楼主:
可以肯定的是舵机没问题,它抽的时候明显感觉到电机停止了,听不到电机的吱吱声,然后突然又启动了,就这样来回,由于突然启动的扭力很大,把中联螺丝和大齿盘螺丝都扭变形了。

楼主:
我也觉得是电机或者电调有问题,就是没有多的配件换,上来问问。

网友E:
检查一下香蕉头和单向

网友G:
电调换个进角试试

网友H:
拍段视频上来啥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单凭你形容字词很难知道问题.......

网友I:
线路接触问题?建议楼主上视频

网友J:
電調過熱保護!電机電調香蕉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