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起火baozha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16-09-10):
最近看新闻说,最近深圳有好几家电池厂都发生的火灾,平时我们自己使用的话,遇到类似情况要怎么处理好呢?

网友:
遇到类似情况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拨打119

网友A:
摔过的变了形的电池不要用、充电式有人看守、保存电池最好用专用防爆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过的变了形的电池不要用、充电式有人看守、保存电池最好用专用防爆箱。

楼上正解!

网友:
一泡尿滋上去,一切都平静了。对了,尽量避开变压器……

网友:
baozha的原因有很多!充电时尽量远离易燃易爆物品,最好放在地板上面,可以有效的给电池降温,baozha了也好处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