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天行者魔改版固定翼穿越机

楼主(2016-09-10):
由于飞行场地受限,买的新款mini天行者。翼展840mm,不大不小,可拆卸携带方便。商品机毕竟还是或多或少的还存在点不完美,需要自己动手改进的地方的。机身上要改进的地方只有尾管的加强碳管要加上点,不然会断尾。为了穿越,原来的机翼太软,所以要加碳管来加强一下~~~基本上机身要改装加强的地方就这点,很轻松

楼主:
机身该改该加强的地方完成后就可以开始上一系列电装了~平尾舵机要是装在机身上的话那根连杆弯弯曲曲的接过去太难看了,索性天行者考虑到了这点在垂尾上特意留了一个用来装5g舵机的槽,舵机正好满满当当的塞进去用胶粘牢后还能起到加固的作用,一举两得。副翼,升降舵机的延长线我把插头全部去掉了,那样不占空间还减重。唯独以后换舵机不方便而已。。动力配置:飓风2206,2200kv电机,20a杂牌电调,1300毫安3s电池,6045桨。因为电调没有bec功能,所以加了一个5v降压分电板来给图传,摄像头,接收机,电机供电的。。

楼主:
穿越,当然要有摄像头咯,有摄像头,就一定要有图传啦~所以,主要的图传这一块就要麻烦一点了~蘑菇头通常都是用sma接头和图传链接的,但是这个机子太小了,几个sma接头的重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把sma接头剪掉之后把信号线分两层再焊在一起。这样中间和空间的占用都减少了,再把天线和图传焊接在一起就可以了。为了高飞的时候能接受到良好的信号,所以我把蘑菇头朝下埋在机腹位置。这样还能起到防止机腹被磨损。

楼主:
电机的安装因人而异,我为了以后拆装方便和以后电机电调的跟换,把电机坐和机身粘接在了一起在安装电机坐的时候要在机身相应位置开槽,好把电机坐卡进去。这样在粘接机身的时候电机也就说是装好了。

楼主:
一直听说天行者打舵打的太多之后会有尾旋炸机的危险。而我玩固定翼穿越,自然避免不了打舵过多,所以起来想去决定把飞机的舵面全部改掉,换成效率更高的,带翼面补偿的舵面

网友:
哈哈,固定翼穿越不错,不过舵面补偿并不能避免进螺旋。天行者我飞过很多次,从来没有螺旋过,就算是把重心改到各种极限位置也不会螺旋。所以有的天行者螺旋可能是因为T尾太软导致,建议把尾翼加强一下。

楼主:
彻底装好,电池舱盖用铰链连接强磁铁配合锁紧。接收机天线直接一根避雷针~小摄像头没找到索性暂时不上摄像头的

网友A:
改得仔细啊,不过小固定翼穿越我用前拉的更带劲,视野有桨也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仔细啊,不过小固定翼穿越我用前拉的更带劲,视野有桨也像真。

有桨会影响注意力的,毕竟戴眼镜飞,那样会闪瞎的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桨会影响注意力的,毕竟戴眼镜飞,那样会闪瞎的估计

还好,前拉不是那么闪,但是影响视野

网友(2017-03-15):
想问楼主,电机座怎么弄的

网友:
改得不错👌。但;这个飞机的发泡成型的质量也太差了点吧!

网友:
你这个太重了吧?没个450g拿不下来!!!这飞机超过350g就飞得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