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飞萤q6,怎么固定在冲浪者上?

楼主(2016-09-10):
这个摄像机外观类似runcam,是扁的,个人感觉阻力会比gopro外观的摄像机小一些。打算安在冲浪者上面随便拍一拍(无飞控,无图传啥也没有,只是个载机),怎么固定比较好?有搞过类似的上传张照片给我参考参考最好。

楼主:
难道要我拿胶带把摄像机五花大绑在机头上,摄像机下面垫点卫生纸调整角度?那样也太low了吧?
绑在座舱盖上面?机头会出现在画面里吧?

网友A:
魔术贴既可,我都是魔术贴贴的,从没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术贴既可,我都是魔术贴贴的,从没掉过

你是什么载机,能来张照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载机,能来张照片吗?

载机好几个,用同一个runcamHD,都是魔术贴

楼主:
拍这么多照片,谢谢!

网友:
都是魔术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载机好几个,用同一个runcamHD,都是魔术贴

准备买个三脚架,楼主的三脚架多高的?

网友C:
冲浪者有简易云台,十几块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买个三脚架,楼主的三脚架多高的?

一米五的就可以,还可以摇上来三十厘米,我一米八的个子,站着看都足够了,7寸屏自身还有一定高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买个三脚架,楼主的三脚架多高的?

云腾668,一百多,做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米五的就可以,还可以摇上来三十厘米,我一米八的个子,站着看都足够了,7寸屏自身还有一定高度呢

7寸屏不能固定在遥控器上吗?遥控器挂脖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有简易云台,十几块而已

那个云台适合摄像头但不适合这种平板式的摄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云台适合摄像头但不适合这种平板式的摄像机。

谢谢谨受教。

网友:
用魔术贴就能粘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寸屏不能固定在遥控器上吗?遥控器挂脖子上

可以挂,但是很累,而且图传接收和遥控器近了会影响图传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