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空心杯2s freestyle飞行视频

楼主(2016-09-10):
难得好天气,来个室外2s空心杯的freestyle飞行视频,DVR实录,画质渣见谅。

采用sbus接收机,支持电压回传。
室外飞行,bb响声音太小,必须电压回传到遥控器

具体的空心杯安装教程,传送门在这:

你还在羡慕地平线的tinywhoop吗? 手把手教你自组室内有刷空心杯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1230913&uid=269830

网友:
请教,电压回传怎么做到?

楼主:
我是x9d遥控器,最早是采用xsr,电压数值是从飞控取;
现在我用了另一款接收机,电压数值直接从电池VCC取电。

网友A:
哪款接收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款接收机呢?

目前这个接收机,好像还没上架,属于内部测试产品,厂家意思不能透露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接收机,好像还没上架,属于内部测试产品,厂家意思不能透露品牌

谢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x9d遥控器,最早是采用xsr,电压数值是从飞控取;
现在我用了另一款接收机,电压数值直接从电池VCC取 ...

是否800那款?

网友C:
看了你之前的帖子,我也装了一个  2s的 小四轴  还没有 买电池   请问一下 看你用的 2s 220ma的电池  能飞几分钟啊   卖家正好 电池没货  他们推荐 2s 500ma 的 重量 22克   看你用的220ma的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2s 220ma的 14克重吧  我刚装完 不带电池  45克  不知道你的 机子重量多少啊    2s 接图传 卖家说 还要加一个滤波模块 在uart2 取电 不知道你的机子 加了没有   在问一下 看你的装机帖子 用的 dsm2接收 我也按你的帖子装的,看你这次的视频用了subs 接收   dsm2的接收 距离大概有多远啊 ,

我也吐一下槽  看了 地平线的视频,感觉动力不错,而且等了好长时间 才买到实物,到手试了一下 ,加图传飞了不到一分钟 油门就开始 掉,悬停油门不停的提高,4分钟左右吧,油门基本上推到最高才能悬停,
原装的试 150ma的 3分钟左右   卖家卖的另外一款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池 220ma 的 最多5分钟  下来,还有3.68左右 不知道电池是不是有保护电路,还是飞控最低电压 低于3.7 就不能用了,不知道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800那款?

你说的是ac800吧?那个不支持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之前的帖子,我也装了一个  2s的 小四轴  还没有 买电池   请问一下 看你用的 2s 220ma的电池  能 ...

1、 如果是采用fx798的话,是不需要滤波的。
2、dsm距离,具体没有拉锯过
3、tinywhoop的电池,你说的应该是雷鹏。
4、如果你把tinywhoop电机也升级了,就会发现完全是两种手感

网友:
谢谢回复  你的2s 的四轴 有多重啊   还有就是 2s 220mah 的电池 能飞多长时间啊  还有 您说 tinywhoop电机升级 升级成什么电机啊 能给个型号吗 或者 连接

网友D:
2s空心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空心倍电机?

是的呀

网友E:
顶顶顶!看到这视频就有想装飞机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顶顶!看到这视频就有想装飞机冲动,,,,

空心杯安装好简单~可以入手,再也不怕风吹雨打了

网友F:
看来现开始流行空心杯了,对场地要求更低还安全,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现开始流行空心杯了,对场地要求更低还安全,关注。

主要就是不怕风吹日晒,室内室外,想飞就飞。
我个人觉得,一台自组的2s空心杯,加上一台tinywhoop,就完美了

网友:
一群人在低头默哀 哈哈哈

网友G:
我最近也搞了个2S的空心杯 好玩是好玩了,开着空调在家里都能穿 ,但是不知道LZ用的什么2S电机呢?在哪个店拿的?因为我现在老飞桨...涂了171胶水也不行~~电机太烫了~~
烦请告知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