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惨炸!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6-09-10):
今天700x第二次炸鸡 两次炸鸡原因相同 都是自旋刷锅(右自旋)尾巴突然不转导致炸鸡 实在费解炸鸡原因 因为陀螺仪之前一直服役 所以基本排除陀螺仪原因 而飞行期间也出现过尾巴卡顿的情况(都是右自旋)所以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炸鸡原因

网友:
右自旋是指得打右方向么?我们一般都是左自旋,右自旋的话耗费动力比较大,左自旋直接利用的是大桨的反扭力,动力耗费小一些。

当然,卡舵和这个没有关系,兄弟可以检查下与方向舵有关的插口,接收机、陀螺仪等地方有没有松脱或者接触不良,抑或是接收机偶有失控的嫌疑。

网友:
700炸鸡损失太大,每炸一次修理费上千

网友:
,虽然不是第一个到手,但你应该是第一个炸700X的

网友:
你用的是迷你V8不?我的也是顺时针自选有卡顿现象

网友:
描述的应该在详细些,都没有什么具体信息

网友:
信息太少

网友:
真是新鲜的炸鸡帖子,别人还没买,你就炸了,先人一步,送给吃螃蟹的你!

网友:
700x全球首炸?

楼主:
第一次 自旋刷锅期间尾巴停转 食屎的飞机

网友:
慰问!尾巴停转是啥原因?扫齿?传动轴滑扣?尾轴没插到底?

网友:
嗯,很好,说明是正品

网友A:
哈哈,我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想说,垃圾亚托!

网友:
尾巴停转? 这个描述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啥陀螺 ?
转设几转?
原厂700X搭MB很好驶啊 ! 估计你用的陀螺仪稳定性不行 , 或耐震不给力 , 如果耐震差的陀螺 , 建议最好安装在电机前的陀螺固定座位置 。

网友:
楼主是专程来踢馆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想说,垃圾亚托!

垃圾 等这机会很久
不炸就不是直升机 , 不须火上加油 , 别人原装都飞得好好 , 就算炸了也都心里有数 , 自已炸得不明不白还是赶紧找问题 , 问题很明显陀螺不给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垃圾 等这机会很久 不炸就不是直升机 , 不须火上加油 , 别人原装都飞得好好 , 就算炸了也都 ...

嗯嗯,mb都不给力了!飞机没问题!

网友B:
跟垃圾交流是在浪费时间 , 楼主有设定速吗 ? 转速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垃圾 等这机会很久 不炸就不是直升机 , 不须火上加油 , 别人原装都飞得好好 , 就算炸了也都 ...

嗯!你跪舔高贵的亚托后你也变得高贵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垃圾交流是在浪费时间 , 楼主有设定速吗 ? 转速多少 ?

哎呦!亚托给你狗粮吃啊!这么卖力!

网友B:
哎呦!你吃狗X啊!也这么卖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你吃狗X啊!也这么卖力!

看小丑有意见?

网友:
LZ,一般如果是机械结构出问题,尾舵会因为反扭力而逆时针自旋!
如果是尾舵机出现故障,那不会二次都在固定的动作下出现问题!
个人建议检查陀螺仪设定或換一陀螺仪试试, 祝爽飞

网友:
LZ是7.4V直供,还是用BEC的,如果用BEC可能是BEC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mb都不给力了!飞机没问题!

哥,看清楚了咱再黑。
机子上明明是ikon脱陀螺,这你也能黑到mb。。。

网友:
很神秘的告诉你可能尾舵拉杆过长,具体自己参详一下,不解释

网友:
尾巴停转?确定没看错吧。。。

网友:
不知道做高速刷锅,或者尾巴退飞八字或圆周航线有没这情况

网友:
围观,表示慰问!!!

网友:
楼主讲的有点不清楚,但是可以检查一下尾舵机的设置内容,刷锅是对尾舵机的锁尾要求很高。

网友C:
楼主用的是Ikon陀螺仪,我之前用在Goblin570上出现过三次突然之间没有尾巴惨炸的现象,开始以为是尾舵机坏了,结果换了个NEO所有困惑消除,也不是舵机问题,也不是皮带问题,楼主可以把舵机插在其他陀螺仪上试试看,说不定就解决了,Ikon不能炸,炸了感应器会接触不好,这是问题。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个侧板设计的怎么样 炸鸡以后有没有什么开裂变形 设计缺陷之类的 ?

网友:
飞机不会有问题  找找装配的问题  在找找设置的问题  在找找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Ikon陀螺仪,我之前用在Goblin570上出现过三次突然之间没有尾巴惨炸的现象,开始以为是尾舵机坏 ...

看了半天。这条回复最赞。。顶~

网友D:
侧板 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侧板 裂了吗???

炸機侧板要裂了 有點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