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e航拍机能不能改回3d机,都要那些配件?请高手指点, ...
800e航拍机能不能改回3d机,都要那些配件?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6-09-11):
800e 大黄的带
舵机
云台
那种,请问都需要什么备件改装回来3d机,侧边是不是通用的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侧板都要换的话,要换的零件就多了,其实可以购买新的800F3C 侧板就好了,就直接变成3D 机种

网友B:
舵机云台出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