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13 乱改

楼主(2016-09-11):
先引用一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6903。cpx和013(cp)有所不同,不过头部改法一样。
我以前看到过这个帖子。最近飞有副翼013的时候副翼拉臂炸掉,果断改无副翼

有副翼强行改无副翼,能飞,机身振动大,懒得排振了(三根轴都没问题,怀疑塑料件变形),1k转出头能够悬停。
一图流

网友A:
震动太大当心金属疲劳导致横轴螺丝断裂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太大当心金属疲劳导致横轴螺丝断裂射桨

横轴是3mm外丝横轴,没有横轴螺丝。木桨比较轻,转速很低应该没事

网友:
这机子够老了

网友B:
配件可以和450通用的吗?尾管,皮带,主轴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件可以和450通用的吗?尾管,皮带,主轴之类的

孔距106mm的主轴,450 SE/sport的主轴能够直接装进去,有可能进不了第三轴承座但不影响飞行
尾管没换过,据说粗细一样。或许需要开孔?
皮带没换过,样子很像老的450上那种比较窄的皮带。
球头比450pro的小
电机座前移3mm(要自己开孔)之后能够直接换成450直齿大齿盘
大齿盘下面的直齿和现在的450直接通用。

补充:桨原装315mm,桨根很厚。装450的325mm桨要把原装塑料桨夹强行拧紧。如果原装金属桨夹的话可能只能加垫片了

楼主:
Esky 013是belt cp系列第一版,舵机不是直推,塑料机身,没法大改。
后面的版本改进了,舵机改成直推了,机身是碳板了,所以如果有后面版本的机身,电机座前移,旋翼头换掉应该就非常接近标准的450了。

网友:
剛入魔時折騰過king3!旋翼頭變形導致震動大

网友C:
中联强度不够,注塑有变形,换金属中联后振动可以改善很多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267

网友D:
引用 楼主:
Esky 013是belt cp系列第一版,舵机不是直推,塑料机身,没法大改。
后面的版本改进了,舵机改成直推了, ...

我的机子是2010年买的,型号为:Esky  belt-cpV2 450 版本的;飞了几次摔了几次,好几年再也没飞过,接下来又买了碳纤版的升级版机身;随后又买了Esky的三剑套小直升机在练习,给450打基础。好几年了,现在才搞明白,原来是Esky的电池太差了,之前飞450时摔了好多次都是动力突然不足才坠机的。该死的破电池,害得我好几年都不想玩航模了。

网友E:
ESKY,ALIGN的价格,玩具机的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联强度不够,注塑有变形,换金属中联后振动可以改善很多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 ...

这个改装不错!直接换飞跃FBL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KY,ALIGN的价格,玩具机的品质。

ESKY的飞机一直便宜,ESKY的配件价格倒是和亚拓有的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子是2010年买的,型号为:Esky  belt-cpV2 450 版本的;飞了几次摔了几次,好几年再也没飞过,接下 ...

另外,控和接收也比较烂,50m外就跳舵(ppm的原因),四通机还勉强能拉回来,六通机看不到姿态就炸。不过ESKY控的手感不错的,可以飞模拟器或者外接高频头。
新手想飞六通直机的话感觉还是100级1s动力小机靠谱,草地上炸鸡前及时熄火的话损失很小(有时候没损失,如果炸鸡前1秒以上切熄火的话)

网友F:
这个机以前玩过,机身的塑料件太软,会变形,很难飞。

网友:
挺不错的 看来和450配件通用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控和接收也比较烂,50m外就跳舵(ppm的原因),四通机还勉强能拉回来,六通机看不到姿态就炸。不过ES ...

说的很对,做模拟器遥控器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以前玩过,机身的塑料件太软,会变形,很难飞。

主要是做工材质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