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用A2飞控 各感度一般多少 ?我参照下,谢谢啦

楼主(2016-09-11):
轴距1.6 请知道的告知下 谢谢啦

网友A:
基本两百 姿态一百五

网友B:
看多大的机子.150-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两百 姿态一百五

OK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多大的机子.150-200

谢谢啦!

网友:
500-1000

网友:
慢慢调吧,盲目上感度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