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1):
D10的方向电位器出问题了,机子经常向左自旋,请教在不返厂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

网友:
增加遥控死区

网友A:
可以拆开电位器擦擦 有改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电位器擦擦 有改善 ,

请问D10的电位器是什么型号的?我想换个新的

网友:
拆下来看看电位器型号 一般都可以在某宝买到   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B:
方向電位器有虛位!用美勞膠紙填平虛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電位器有虛位!用美勞膠紙填平虛位!

怎么填平呢?

网友:
拆開方向電位器,用美勞膠紙包裹電位器旋紐杆(可能要包兩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