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adioLink CP620大电流充电器使用并充板注意事项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6-09-11):
视频   视频版教程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6218014/
并充板选购:
应选用40A 的V2 板
输入线为12AWG或更大 插头不应为XT60或者T插而是4mm香蕉头
并充板使用:
应在充电时同时插入动力口和平衡口
正确的接线步骤:
先连接并充板和充电器 然后电池连接并充板动力接口 两个电池都连接上动力口后连接平衡接口
请勿先连接电池再连接充电器!!!! 否则有可能香蕉头误碰短路造成严重后果
充电器设置:
进入设置菜单
根据电池大小和并冲节数设置充电电流 比如3个5200mah电池 每个2C充电则是10A对每个x 3 就是设置30A充电 平衡设置6A
具体见视频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并冲板充电,平衡头难免会接触不好,会着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并冲板充电,平衡头难免会接触不好,会着火的!!

电池小。没办法。不过说到这我昨天就出了意外 不小心反接。。。然后平衡头3S插到6S右侧。然后就b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