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mm翼展26CC练习机装机进展。

楼主(2016-09-11):
最新进度:
假组了一下,测试了一下重心,然后调整发动机的安装柱长短,后来考虑到震动会把固定柱震松,所以更改了安装柱,采用了不锈钢方管.

上回更新:
开箱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0859&pid=18720664&page=2&extra=

假组

垂尾通过4条螺丝固定在水平尾翼上面.

然后水平尾翼通过5条螺丝固定.这样,长时间不用的时候可以拆卸.

舵机安装.舵角螺丝全部使用了高强度螺丝胶防止松动.

完成后.

机翼舵机也安装完毕,机翼没难度,也没拍照.

安装2个升降舵机的时候由于了一下要不要2个反向安装,这个就可以直接使用Y线控制2个舵机,舵面也会是同步.
现在这种安装方式必须采用混控单独控制,也就是说需要2个通道,没有考虑Y线是怕2个标准舵机的用电电流超过Y线,不过觉得有点过于担心.但是,怎么安全,放心怎么来.

也就是现在遥控需要2个副翼通道,2个升降通道.增加的遥控设置难度,有没有会这样设置的?遥控是 FUTABA T8FG

网友A:
这个太好飞了,非常帮的一款上单翼,我用的是55CC发动机......

网友B:
我也打算用这机作油机入门,楼主继续,副翼装1,6通,升降装2,7通即可,在机型选择里面有相应的类型选择,双副翼,双平尾,不用自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好飞了,非常帮的一款上单翼,我用的是55CC发动机......

我有点担心使用26CC有点动力不足的问题。你用55CC多少油门可以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算用这机作油机入门,楼主继续,副翼装1,6通,升降装2,7通即可,在机型选择里面有相应的类型选择, ...

感谢!

网友C:
动力绝对没问题 3分之一油门 妥妥的 舵机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D:
求教楼主给几个关键字,某宝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绝对没问题 3分之一油门 妥妥的 舵机换个好点的吧

感谢,你说的1/3油门平飞是用什么发动机?多大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教楼主给几个关键字,某宝搜索

26cc 汽油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绝对没问题 3分之一油门 妥妥的 舵机换个好点的吧

凑合用吧,觉得这个舵机没什么问题,没必要用那么好的,扭力够,速度也可以。价格22块钱,简直就是标准舵机中的辉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凑合用吧,觉得这个舵机没什么问题,没必要用那么好的,扭力够,速度也可以。价格22块钱,简直就是标准舵 ...

汽油机震动大 22的舵机 齿轮受不了 舵机这东西 受益终身 因为个舵机 炸鸡 那个划算

网友:
和扭力 速度 没关系 舵机齿轮不行 汽油机震动大

网友:
舵机太差了。。要栽在舵机上的。。。。。。

网友:
DLE 20RA 可以装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机震动大 22的舵机 齿轮受不了 舵机这东西 受益终身 因为个舵机 炸鸡 那个划算

如果20CC的话1/3油门可以平飞那我这个发动机肯定不会动力不足。
舵机没办法,兜里无米,只能凑合了。

网友E:
这个飞机 有上反角吗

网友F:
这款练习机选装华盛26CC汽油机很好用。泼皮耐用,性能稳定,经济实惠。手拉启动盒不妨装在舱内,舱盖装合页+强磁锁扣或舱门插销。

网友:
防火板上开孔,把启动盒装在舱内。防火板后面两侧加角铝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担心使用26CC有点动力不足的问题。你用55CC多少油门可以平飞?

26CC动力足够···· 稍微加点油门 飘老远

网友:
舵机建议用海泰客645

网友G:
新手千万不要学习这个帖子 完全在误人子弟 其它的不说  用这个舵机就是害人 说句不好听的话 没钱就不要玩 要省钱油门舵机用塑料齿的也凑活 汽油机用这个舵机一旦舵机有问题搞出人身安全事故 害了全体模友!

网友H:
楼主用的是银燕哪款舵机?你们眼睛好使,我怎么看不清他的舵机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担心使用26CC有点动力不足的问题。你用55CC多少油门可以平飞?

这机器配套就是小松26,所以,你的动力没问题。这机器我从美乐迪28CC、DLE30CC、DLE35CC、NGH38CC四冲,一直用到DLE55CC,都没问题,最爽还是55CC的发动机。舵机使用EMAX的金属,感觉也够用。

35CC

35CC

38CC四冲

38CC四冲

自制油箱

自制油箱

头弹仓

头弹仓

降落伞

降落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 有上反角吗

没有上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练习机选装华盛26CC汽油机很好用。泼皮耐用,性能稳定,经济实惠。手拉启动盒不妨装在舱内,舱盖装合页 ...

谢谢,发动机如果重心没问题不打算改动了。舱盖改动建议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千万不要学习这个帖子 完全在误人子弟 其它的不说  用这个舵机就是害人 说句不好听的话 没钱就不要玩  ...

我这个飞机只有油门舵机没有凑合,保证了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可以熄火【虽然是熄火线,不过做了改动,和油门舵机可以控制熄火】,飞飞机没有不炸机的,关键是你有没有好场地。难道你认为在市区飞悟,精灵,S1000的就绝对安全?
这款舵机我使用过,并且做了测试,所以才会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千万不要学习这个帖子 完全在误人子弟 其它的不说  用这个舵机就是害人 说句不好听的话 没钱就不要玩  ...

其实真正因为舵机问题炸机的很少,就连当初我的10块钱买的辉盛塑料9g还用了好几年。关键是安装够不够细心,能不能保证舵机供电稳定。
我特意买了双天VR PRO大功率BEC来保证供电,我知道哪些可以省钱,哪些不可以。
就算一个模友,可以飞任何机子,不会保养,调试,安装,那就算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是银燕哪款舵机?你们眼睛好使,我怎么看不清他的舵机型号?

银燕标准舵机3001,22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配套就是小松26,所以,你的动力没问题。这机器我从美乐迪28CC、DLE30CC、DLE35CC、NGH38CC四冲, ...

降落伞怎么打开?
油箱没有通气吗?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标准舵机3001,22块钱一个

哦,如果是3001舵机,飞这机够用了。毕竟舵面不大。
一味的追求好舵机没用。

网友:
对于你的自信满满 我也实在是无话可说了!一个人说你有问题可能是人家的问题 要是一群人说你有问题 你就要好好的斟酌一下了!

网友G:
借楼主一层楼 想说说看个人的见解  为什么要在这里说 这个汽油练习机的帖子应该会引起 不少想上汽油机的模友的关注 但是首先申明:我不是摆什么老资格 我玩模型也就才玩了六七年 比我牛逼的人多了去了 但是现如今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是低调 既然我也看见这个帖子了 就让我这个半吊子来说两句吧 玩模型从不会到会 从会到精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也是从泡沫机玩到甲醇再到汽油机 汽油机从20CC玩到了120CC  现在越玩胆子越小 为什么 我也是吃过苦的 一个大意就干到三根手指 左手的小指 无名指 中指 被螺旋桨打到 其中无名指肌腱断裂 右手的膀子被螺旋桨打了3个口子 炸鸡什么的就更不要说了 海了去了 我为什么说楼主的舵机不行 因为当年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年我上汽油机的时候 一架北西的新3D 第三个起落就炸鸡了(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我用的舵机不论是品牌还是价位都比楼主的好  但是就是尼龙齿的扫齿了 飞机失控的感觉大家都经历过吧 地下有人 心里无数遍我弥陀佛 亲眼见过N个模友的飞机因为舵机问题的各种种炸鸡  现在呢 胆子小了 反而好了 近几年 玩模型没给自己带来任何伤害 只要不瞎飞乱操 飞机也不会炸 为什么 因为我装飞机所有的舵机线都是自己做 舵机线都是剪断了焊根整线 电池线分两路火 出来搞两个开关 CDI也是两个开关 发动机都是调的绝对的十拿九稳了 再做3D动作 其它的装机什么的细节就更不要说了 为什么要这样搞 也是吃过苦的 而且这个苦都没法和人说 因为你线有问题开关有问题 导致炸鸡了 你炸下来 炸都炸坏了 你怎么说  玩模型模友 给自己装机子 一般都会用心的去装的 因为模型是你的x3 它会给你带来快乐!但是你设备不匹配你再用心装都没有用 你骑个摩托车装个自行车的轮圈 随时都要爆胎 从甲醇玩到汽油机的朋友 建议你的设备一定要匹配 也不是说就要你买多好的舵机 匹配就行 还有遥控器 也要匹配 上面都是自己受伤流血炸鸡无数积累的经验 希望能给准备玩汽油机的朋友有点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借楼主一层楼 想说说看个人的见解  为什么要在这里说 这个汽油练习机的帖子应该会引起 不少想上汽油机的模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 有上反角吗

今天试飞,发现飞机有上反角。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借楼主一层楼 想说说看个人的见解  为什么要在这里说 这个汽油练习机的帖子应该会引起 不少想上汽油机的模 ...

没有用的,只有自己经历过了才会懂

网友I:
感觉可以吧手拉去掉,直接用启动器或者手拨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伞怎么打开?
油箱没有通气吗?

邮箱有通气啊,一根加油管,另外一根就是通气管了,水瓶盖的位置是通化油器的。降落伞直接自由落体,自然就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可以吧手拉去掉,直接用启动器或者手拨更好~!

有什么好?手拉多方便,手拨既危险,还不容易启动,启动器还需要单独带,也需要给启动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