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空载大油门会爆吗?

楼主(2016-09-11):
新收了个TAGLN 500N,到手之后,看压缩不好,新换的活塞、缸筒和活塞环。白瞎了。

调了调油针,正在磨合的开心中,第二箱油拉一下油门,结果舵机臂掉了,几秒钟大油门,就爆了活塞的连杆,整个曲轴端的孔都碎了,全是碎屑,活塞和缸筒卡死,拆不出来了。发动机咔吧一下就停了,报废了。当时以为主油针贫油刚要调。刚刚收了个asp36发动机还没到呢。据说是大油门不能空载是吗?

网友A:
发动机不能空载运转,会严重超转。

网友:
三叶36级我在用,这个加大油门感觉不会空载,除非你调的贫。三叶发动机,我放了一个暑假,回来化油器的油针都有锈了,有点堵油,拆下来清理还没装,换上雷虎39的,不过雷虎39加大油门感觉会出来空载。

暑假前,我三叶36稳定爽飞4桶油不动油针。

网友B:
油机不飞3D,我学得动力调得刚刚好就可以,不必调得太过剩,就是加油门就能轻松拉起来,这样子就不用担心加大油门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不能空载运转,会严重超转。

惨痛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机不飞3D,我学得动力调得刚刚好就可以,不必调得太过剩,就是加油门就能轻松拉起来,这样子就不用担心加 ...

富油无所谓,最多打嗝,再富点就是熄火,贫油会爆缸。

网友C:
贫油空载,大油门,转速过高,不爆连杆活塞才怪。

网友D:
这机子飞3d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贫油空载,大油门,转速过高,不爆连杆活塞才怪。

油机新手,犯了个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飞3d如何?

刚到手还没试过,看样子能行。没装旋翼头振动300,爆缸后看振动才900

网友E:
这款飞机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飞机精度咋样?

感觉挺好的

网友F:
原来空转试过.活塞和曲轴中间的连杆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空转试过.活塞和曲轴中间的连杆断了

我的也一样

网友:
肯定不能空载大油门,就算连杆不碎发动机也差不多废了!!

网友(2016-11-18):
引用 网友B:
油机不飞3D,我学得动力调得刚刚好就可以,不必调得太过剩,就是加油门就能轻松拉起来,这样子就不用担心加 ...

加你联系方式可以吗?有问题想请教你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