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床上的钻夹头连接杆拧不下来了,怎么办?

楼主(2016-09-11):
钻夹头下来了,连接杆拧不下来了,怎么办?把钻夹头使劲敲上还是拧不下来!
请前辈指点

楼主:
发错版块了,请版主删帖

网友:
能发个图吗

楼主:
RE: 求助:铣床上的钻夹头连接杆拧不下来了,有图了

网友A:
你把行程放到最下边能看到一个开口,那个地方放一个斜铁一敲就下来了。不明白加qq5276465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行程放到最下边能看到一个开口,那个地方放一个斜铁一敲就下来了。不明白加qq527646555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行程放到最下边能看到一个开口,那个地方放一个斜铁一敲就下来了。不明白加qq527646555

论坛藏龙卧虎,高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行程放到最下边能看到一个开口,那个地方放一个斜铁一敲就下来了。不明白加qq527646555

如果是MT3连接杆好像 是圆的插斜铁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MT3连接杆好像 是圆的插斜铁有用吗?

你不会往孔里添点东西

网友(2017-07-02):
继续用劲拧就下来了 我的也是这

网友(2019-04-11):
铣床主轴不是通孔吗?可用杆子往下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