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床上的钻夹头连接杆拧不下来了,前辈们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6-09-11):
钻夹头下来了,连接杆拧不下来了,怎么办?把钻夹头使劲敲上还是拧不下来!
请前辈指点

楼主:
请问这样怎么办?

网友:
光这图难判断

网友A:
有拉杆吧?

网友B:
先前后左右轻敲锥度部分,然后用管钳子夹住上部台阶部分,不要夹锥形部分,用旋转力转动,如果转不动再轻敲,再转动。。。。。。。,我就是这么弄的,不是太难弄

网友:
用个铜棒或者铝棒,在下端周围轻轻敲击,不多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前后左右轻敲锥度部分,然后用管钳子夹住上部台阶部分,不要夹锥形部分,用旋转力转动,如果转不动再轻敲 ...

用您的方法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刀柄是有螺孔用拉杆拉紧的:将拉杆拧进刀柄的螺孔内,但不要全拧进,剩1CM高度,再用锤用力敲打拉杆顶,当然拉杆与主轴间用一铝介子垫住,以防用力过猛打伤主轴。要切底解决这一问题:最好是安装一个下刀座如图,在4支立柱上面加块板,松拉杆时会顶到板,利用拉杆旋出时的顶力顶出刀杆,方便快捷不伤机。

网友: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