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教DLE111发动机调试最佳状态,最高转速和怠速 ...
大神们,请教DLE111发动机调试最佳状态,最高转速和怠速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6-09-11):
拜谢论坛的前辈指教

网友A:
搭配不同的桨,海拨高度不一样,气温不一样,油料配比不一样。。。等等,各种外部原因都会出现最高转速差异
只要油门反应跟手,加减速顺畅,不用非得追求什么最高转速,怠速的话基本上1400-1500左右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