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解决间歇性不锁尾,金鱼尾又来的

楼主(2016-09-11):
前几天遇到的450间歇性不锁尾自旋问题,具体现象如下(小油门起飞正常悬停,锁尾很稳,稍加油门便开始加速自旋,抑或无法起飞直接自旋)开始以为是锁尾舵机问题,陀螺仪问题、电源问题、震动问题、一一进行了排除,甚至单独加了大功率ESC给接收、舵机、陀螺仪供电,换了KDS的陀螺仪,银燕的数字金属锁尾舵机,换上后问题依旧。死的心都有了,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一度以为尾桨螺距范围太小,但发现低速时尾桨小螺距就能有很大的推力,在大油门自旋时,螺距打满了还是自旋,脑中的灯泡突然就亮了,螺距够了,推力却小了,那只能是一个原因。。。。转速!!!马上检查皮带,果然是松的。心中马上有了底,问题就是在此了。小油门还跟地上,大油门转速高的时候,就掉链子了,尾桨转速跟不上,陀螺仪已经将螺距调到最大但转速不够,当然锁不住。重新固定尾管拉紧皮带后,果然没有再出现自旋的问题。至此间歇性不锁尾自旋的问题解决。。。。
不得不接受一个残忍的事实,陀螺仪和锁尾舵机都是正常的,白换新的了,白瞎我200来块钱。并且新换的银燕ES09MD舵机还不如我原本的ES08MD好用,发烫严重,并且一直有响声。之前用ES08MD既不发烫还很安静。

本以为就此可以爽飞了,但发现无论是普通模式还是锁定模式,尾巴老是小幅度摇摆,也就是大家说的金鱼尾吧。陀螺仪是刚买的全新KDS820,初始化、回中、感度调节都试过了,仍然没法消除。。。。看了一些相关问题的帖子,由于的说是尾桨中联、拉杆啥的有虚位,但我刚刚换了金属双推和球头,贴合度很好,基本没有什么虚位。私心想问题应该不在此,皮带的松紧度也很合适,实在不懂是什么问题了。。。。
请万能的模友帮帮忙,传授点经验

网友A:
尾推顺滑么?另外震动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推顺滑么?另外震动大不大?

尾推挺顺滑的,查了些资料,发现820对震动敏感,我是粘在尾管固定座上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推挺顺滑的,查了些资料,发现820对震动敏感,我是粘在尾管固定座上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一直都是放在尾管固定座上的,没有问题。主要还是得排震。

网友B:
上面那个是GY520,我也推荐楼主上个520,感觉非常好用,而且现在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是GY520,我也推荐楼主上个520,感觉非常好用,而且现在也便宜。

刚刚收货的820.。。没法换了,感觉还不如401

网友:
换啥 啊 直接上三轴的陀螺仪  用不用三轴都可以   以后还可以改无副翼

网友:
我还纳闷,我的估计也是820陀螺仪振动敏感,480油直尾巴一直抽动。

网友C:
又来了,楼猪,快拿230块钱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来了,楼猪,快拿230块钱出来吧
哦哦,但刚刚到手的KDS820陀螺仪怎么办。。。。现在换回了原来的401没有金鱼尾,但会有缓慢漂移,锁不死。820又因为震动没法用。现在想先解决震动,,,

网友:
排震,降低感度

楼主:
换了主轴、横轴、齿轮,一转起来还是会震动,,,似乎很难达到一点都不震动的程度

网友:
降低感度试试

楼主:
试过,降了自旋,不降金鱼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但刚刚到手的KDS820陀螺仪怎么办。。。。现在换回了原来的401没有金鱼尾,但会有缓慢漂移,锁不死。8 ...

排震后,果断230块

网友:
09md速度可能不够,换个215试试

网友:
LZ这机子几下一折腾花了不少钱了吧?还不如买个好点的空机自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