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问题

楼主(2016-09-12):
伟力K110不知道为什么油门一直是锁定状态,唯独打开3D开关可以飞,其他开关怎么动油门就是没反应,怎么办

网友A:
可能是油门锁定开关和3d开关反了,你把遥控器拆开上图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油门锁定开关和3d开关反了,你把遥控器拆开上图我看下

拆开遥控器

网友:
标准的接线图

网友:
对啊  吧后面的螺丝拆掉

网友B:
某宝KX110:600多,某猫800多,请问在同样配置情况下质量有差别吗各位大神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KX110:600多,某猫800多,请问在同样配置情况下质量有差别吗各位大神
~!~!~!~

没差别,加个微信好友一起玩470041372